DELL E6400 网卡能认到 能发送不接受

楼主(2012-11-09):
DELL E6400 网卡能认到 能发送不接受 此机是二修机 在别地没修了 拿到我这修 客户说上家网卡芯片 网口 网桥啥的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让我换南桥试试 我看了一番 系统排除 外设排除 我的网线就不用说了 玩CF刚刚地 确定上家网卡换过了 测各路电压 信号都无异常 到南桥的信号阻值也正常  也没多想 就换个南桥试试吧 结果还是一样 换后死心了 就开始电路检查 对网卡的工作条件不是很懂 研究一会图纸发现U23(网卡)到U25(貌似网桥的东西 DELL机子好多都有四面带引脚的芯片,不知道是啥)他两者之间的通信就更晕了  这两组是通的,为何都是进的信号呢?

网友:
没搞好 拉了一个

网友:
不知道是不正常的 有没修过网卡这类问题的 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是不是MAC地址芯片问题?

网友:
不像sh8硬件问题,你先排除软件来看看

网友:
不行改一个usb的   上次遇到一个华硕X88S的   网卡nenong就是mac地址   每次开机都变化   导致校园网每次开机就连不上了     换网卡  南桥  bios     都不行    最后改了一个usb的网卡   照样收大洋   客户他认同就行  没办法了撒

网友:
这客户是做二手机的 必须修好 修不好 没法卖呀 我也一直在研究MAC 这玩意咋搞?

网友:
这问题应该只能改改网卡试试,既然是卖改网卡也不会有影响呀!

网友:
插网线没反应还是插网线受限制 ? 你都没说清楚

网友:
我咋没说清楚 是你没看清楚吧 能发送不接受你说是没反应还是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