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高压一体板最容易坏的元器件·

楼主(2012-11-09):
求助 老师傅们 显示器 高压一体板 那些元器件容易坏·不定某一种型号和牌子·小弟就想知道那些容易坏··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按键板。。。

网友:
电容,和开关模块最容易坏。

网友:
我认为高压 电源都容易坏

网友:
一般是电容 开关容易短路 驱动板也是

网友:
MOS管,开关模块,电容比较多一些

网友:
高压室最容易坏的

网友:
电源板:第一电容、第二高压包、第三电阻啦、三极管、MOS管、整流桥、保险啊什么的!

网友:
人家问的是电源板,你驱动板和开关板抽什么热闹!

网友:
电容、开关管、pwm芯片、高压条芯片、桥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