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intel D945PLNM图纸

楼主(2012-11-09):
开关处有电压,开机时没法子拉低,跑线路不知道怎么跑,感觉板子线路很乱,

网友:
待机时     VCCRTC  3V 高电平   RTCRST# 3V 高电平  32.768KHZ--3VSB(插电源5VSB-3VSB)--RSMRST# 3V 高电平
开机触发     PWRBTN#  高--低--高  SLP_S3#  低--高   PS_ON#   高--低
查查 这些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解决了,intel原装主板,不插CPU不触发。CPU电路出故障了,换了两个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