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测场效应管有短路,拆下后不是场效应管的事!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09):
拆下 后测量 场效应管正常 并无短路, 测量 场效应管 拆下的显卡上面的两点,发现短路,  什么原因? 哪里坏了, 我是菜鸟。我碰到过好多这样的显卡了!!  是哪里坏了??是哪里导致这两个脚短路

网友:
用万用表查查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
你好,我也是个菜鸟,也正在学习,就是如何用万用表测量 这2个点是否短路呢?
因为这里都是大神们,我这种问题也没发过贴,估计发了也没人回复,正好看到你的这个帖子,所以就问问啦,希望能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菜鸟学习啦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的是电容问题 不要看它没爆 但是它里面不过点  我试了好多  不行 芯片加热一下 一般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核心短路了
如果烙铁好用,可以吧电感拆了检测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都是电源芯片坏了 查一下一个小的正方形的电源芯片 一般都是BD-9B或者其他的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那要看你测得是上官还是下管了,,核心跟显存对地阻值低。你用蜂鸣档肯定会响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看看和它相连的元器件是否有短路

网友:
电源IC才了看吧。

网友:
你查一下是那一块短路,MOS管不拆也能量出好坏

网友:
显卡的对地阻值非常低 20左右也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几O 也正常啊

网友:
原来这样!显卡对地很低的!辛苦大师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