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2-11-09):
请教大家  图中D6101的作用!3脚是高电平有5V,2脚应该是高还是低呢??谢谢大家

网友:
还有这个管子是稳压二极管吗??
在线求助中

网友:
应该是双肖特基二极管哈!

网友:
看不清楚芯片引脚定义,这个应该不是稳压吧,那个+5AUXON是开启信号,如果它没有会拉低芯片1,6脚的电压。。。

网友:
没明白过来

网友:
双二极管
{:soso__3189342621670719405_1:}

网友:
12应该都是低,双向稳压

网友:
更同意五楼所说的,你应该查一芯片1,6脚 的作用,看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这样更好了解那个二极管的 作用

网友:
2脚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就是当普通二极管用。
中间脚为低,就会拉低2个EN信号。为高。则不会。根本不可能反向击穿!

网友:
肯定不是稳压二极管  我觉得这里二极管最多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
谢谢大家 原来这个管子可以用普通二极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