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CP55M-A不出桥供电

楼主(2012-11-09):
今天接了一块精英MCP55M-A 英伟达+AMD的主板。上电不跑码无复位.经查是无桥供电。是由一个RT9218产生
求RT9218的开始条件是什么。1脚BOOT 11.6V  11脚VCC11.8V  5脚DRV11.4V 9脚FBL 0V
请教是9218坏了,还是那个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
这个桥供电的开始信号是哪个
1. 5 . 11 都有12电压,就是不出桥供电,
帮看下是芯片坏了,还是没有开始信号

网友:
怎么没人回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