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网络连接

楼主(2012-11-09):
今天遇到问题,客户的笔记本电脑网络不能用,但是网卡和驱动都是好的。查出原因是依赖的服务或者组没有动,但是我启动服务时却启动不了,求解。

网友:
用老毛桃进PE,启用网卡应该就可以了。要么改物理网卡地址。

网友:
依赖的服务被禁止了。

网友:
我知道依赖的服务被禁止了,但是我启用不了那个服务啊

网友:
那个服务还依赖其他没有启动的服务。要不然你把驱动删除,重装驱动

网友:
如果没有重要资料的话直接恢复或者重装吧,这样很有可能还能更快更彻底的处理完问题,有时候修复半天最后还是要重装,或者修复好这个问题,但是又会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品牌,型号,安装的系统版本类型等
一般品牌机排除硬件故障
在不重装的条件下修复,是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找到原因需要相关经验和对系统软件驱动的了解。
快速解决的方法如下(前提,排除硬件故障)
系统软件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1.清空磁盘
2.使用纯净原版安装版系统(注意)
3.使用原箱驱动,若没有最好是官网下载(注意)
完成后千万不要优化。
若是硬件无故障,按部就班就能解决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我想在也不喜欢优化系统,发现有时能把好好的系统优化坏了

网友:
能理解。我也是被郁闷,所以我直接重装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