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急急急

楼主(2012-11-09):
保险公司内网不能上网。本地连接不能设置。弹出一些字。大概意思是不能设置。没有权限,部分文件被停用。防火墙也无法关掉。都是灰色字体!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高人求解答。很急很急!!!内网上不了。

网友:
在线求解答!!!!能不做系统就不做系统。

网友A:
找管理员要权限呀  它那应该是加了域的吧,没权限你改不了的

网友B:
肯定他们内部人员设了密码,你去问下有没有密码什么的卅

网友C:
这个是修改过系统的组策略造成的,一般是用来防止有人更改IP造成冲突设置的。因本人现在用WIN7系统,忘了在组策略哪个菜单下面的,你可以百度搜一下。或是找他们的管理员帮你修改。

网友:
要了权限就可以上内网了么?  内网伤不了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修改过系统的组策略造成的,一般是用来防止有人更改IP造成冲突设置的。因本人现在 ...

他的不是WIN7系统。 是XP系统。  高人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他们内部人员设了密码,你去问下有没有密码什么的卅

好像是有密码那么一回事。 但是,那个密码就是开机密码 但进去,他说有权限,有的时候弹出类似开机时候。我把开机时候的密码输进去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管理员要权限呀  它那应该是加了域的吧,没权限你改不了的

嗯。 我待会再去试试。到时候不会,我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