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8无总线供电之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9):
主板型号:MS-7528
    障:无总线供电
昨天下午修到这块板,因为时间晚了,就带回家修了,晚上吃过晚饭,开始研究,插上电源,触发上电,查内存、桥、供电都正常,没有总线供电,,测总线MOS管的输入极无电压输入,控制极也无电压。边上是一个LM358运算放大器,得知此板供电方式为,运放+MOS管组成。找到此IC图纸,得知:其内部为两个比较器,3脚为电压输入端,2脚的电压必须低于3脚才能输出电压,实测无电压,这时马上测量芯片的8VCC供电正常,暂时排除了芯片坏的可能,开始跑线查电路。
(不过庆幸的是,走的时候下了份图纸。)  按此电路分压为12V基准电压通过R178限流后到比较器的3脚,+-输出高电平,使Q27导通。(Q27输入电压直接由内存电压提供。)产生VTT-FSB电压。
图是看清楚了,可麻烦的事情来了。此板电阻为0402封装,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就不知道电阻的阻值。这块板编号也是印得不一样,一堆一堆的,不是像平常那样就在元件边上,找了半天才找到R178,再通过几个过孔,到达PCI-E边上的一个8脚的芯片再经电容滤波到第5脚,(跑到这郁闷了,边上没有元件编号,不知在哪里去了。心想厂家也真是设计得复杂啊),通电测量没电压,按上面的型号又搜不到,怀疑此芯片有问题,吹下后,通电总线供电Q2705V电压输入,G极控制极10VS极输出06V,心想肯定是此IC坏了,电压来源的一些再琢磨了一会儿就睡了。

    第二天上班拿到此板,就想找个同型号元件更换,怎么找也找不到, 这下没办法了,师傅也看了一下,然后找到了这个芯片电路图 让再检查下吧, 于是就开始查,1脚待机正常,6脚、7脚电压都正常,8脚EN 1。0V高电平正常,芯片开启了,但是5脚没有电压输入,,于是从5脚跑线,连接边上一电容,另一端接地,起下拉作用,由于在板中间,找过孔也很细,
在板背面密密麻麻的一堆一堆的孔线,也不好查,犹豫了一下,这种问题肯定是前级没输入,导致的无电压,(判断芯片的好坏,可以通过断线法确认是芯片本身坏,造成无电压,还是前级短路造成的缺电压。),于是把连接5脚边上相连的电容取掉,插上电源线开机测量-- 12V正常了,(判定故障为电容漏电拉低芯片5脚没输出12V基准电压源,)测量总线供电有了,CPU供电也有了,插上CPU,内存,主板一路跑码OO-C1----7F。接上显示器,点亮,此板修复!
(差点就误判了UP6261这个管理芯片,以后修板得更仔细了!)   没积分了,发个贴赚点米。写得不好的望各位批评指点!

网友:
编辑错了,电容一端接地是滤波作用。

网友:
看了半天,很费力,结果还是没看懂!俺水平有限,没办法!

网友A:
总线供电是在PCI哪里测量吗~!

网友B:
不是啊,是PCI边上小8脚芯片,个人认为:芯片首先待机下1脚有5VSB,通电后芯片再收到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和1。8V基准电压,然后开启输出USB控制信号,SCL 和SDA信号才会发出,相互传输数据。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是很!
棘手呀,不用电路图根本搞不了。尤其是有V星专用芯片的,要查好多定义脚,不过我还是佩服楼主的态度的

网友D:
是呀,得慢慢研究了,魏哥现在学得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是很!
棘手呀,不用电路图根本搞不了。尤其是有V星专用芯片的,要查好多定义脚,不过我还是佩 ...

像这样的问题是得慢慢研究,不然以为芯片坏,换了依旧!

网友:
写得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得慢慢研究了,魏哥现在学得怎么样啊!

还在朦朦胧胧的酱油中,现在哥都不郁闷了是抑郁了!你怎么样

网友(2016-01-24):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是在PCI哪里测量吗~!

一般在桥和CPU中间的MOS管S级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是PCI边上小8脚芯片,个人认为:芯片首先待机下1脚有5VSB,通电后芯片再收到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和1 ...

这里SCL 和SDA信号是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发送到UP 6261芯片34脚接收工作的,而不是发送工作。

网友:
现在都只看  冻得都不想回帖了!!

网友:
没分了,随便回一个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