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成功修复仁宝点火回路,适合新手。

楼主(2012-11-09):
机器型号:联想天逸F41A
板号:LA-3571P
芯片组:PM965+82801HBM
故障现象:单插适配器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能触发后欢迎使用界面过后掉电。单插电池或电池适配器同时插正常。
正文:
以前听说过仁宝点火回路,但一听起这个名字就感觉很高深,很有难度,一直也没去研究,没想到今天给遇到了

机器是同行领过来的,拿来时的故障现象是使用电池正常,单用适配器的时候到欢迎使用界面就掉电了(试机的时候还没发现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现象和东芝M200的有点类似。当时考虑有可能也是CPU滤波电容不良惹得祸。和客户说主板故障,要留下修主板,报价开单打发走客人后,让徒弟试机,目的是找见规律,把故障现象了解的更准确些。

反复试机几次后,徒弟报告单插适配器的时候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能触发的情况下没等进系统就掉电了。
自己再试几次,确定故障现象后让徒弟拆机。

拆开后目测,发现CPU核心供电上下管和周边的一些电容隐约能看到进水的痕迹。这样更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心想又捡便宜了呵呵,洗板水刷刷…..CPU供电滤波电容和管子重新补焊,开机测试,还是掉电……….再开,还掉,再开-----不触发了,娘的…….继续睁大眼睛目测扫荡,又发现处进水的痕迹,于是洗板水刷刷……开机----不触发,再开----不触发…………………开了N次,彻底不触发了。

心想,不触发就不触发吧,死了也好,好得有规律了,总比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半死不活的好搞吧。

既然不触发了,那就按不触发的思路先修吧。不触发不外乎就是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触发电路这几个电路啦

测了下主板各电感,无3V 5V,下了份图纸,找着公共点一量,没有电压。
看来是保护隔离电路都没工作,心想这个应该是好搞吧
以上是保隔电路部分。

分析这个电路,VIN要想成功越过PQ9  PQ10这两个保护隔离管,G级电压肯定要小于S级电压。
实测G级电压为19V,肯定是不正常的。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那么G级电压是受控于哪些呢,从上图可以看出,G级电压受控于PQ15PQ17,先看PQ15

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三极管也好,场管也好,在笔记本中一般都做开关用。我们就分析他们在开、关俩种状态下对电路的影响。

首先假设PQ15导通状态,导通的结果就是G级和P2(即PQ9PQ10S级)相连了,即:Vg=Vs了,这个时候,PQ9PQ10还是不能打开。
再看PQ17,假设PQ17导通的话,P2点的电压经过PR46PR55对地分压,再A点取得一个电压为?V,此时Vg<Vs 4.5VPQ9  PQ10成功导通。

看来,VIN要想成功越过PQ9PQ10PQ17G级就必须为高电平

再看PQ17G级,受控于PACIN   ACON   ACOFF  3 个信号,要保证PQ17G级为高电平,PACIN就必须为高,ACON必须为高,ACOFF,就必须为低(高的话,PQ48导通接地)
实测ACOFF为低正常,看下PACIN ACON从何而来:

翻图纸,找到PACIN来自上边这个电路
这是个运算放大器,要想1脚输出为高电平,就必须保证3脚要大于2脚。当然还有供电VS正常。
实测8脚VS 18.27 V正常,2脚为3.35V正常,3脚由VIN经过俩电阻分压得到4.41V(实测4.39V)也正常,对地打1脚阻值有600多左右排除后级短路
条件具备,输出没有,果断判断LM393坏。

料板找到一个LM393换之,兴冲冲的测1脚,竟然还是没有电压?换了个坏的?又找了一个,换上,还是没有电压。
这下想不通了,抽了支眼,琢磨了半天还是没有思路。

于是扔一边,到群里求助,有一个哥们说,有可能是ACIN和PACIN这俩个信号有短路给拉低了,他的意思是因为是信号,线路中本身就有电阻,有轻微短路的话,对1脚的对地阻值影响不大。所以测到的1脚对地阻值也正常。
当时觉得挺有道理,于是按其说法把1脚翘起,再测,还是没电压。2脚直接接地,还是没输出。这下彻底没思路了……………

怎么想都是这块的问题,怎么条件都满足,LM393也正常,就是不输出呢?觉得还是对LM393这个运放的工作原理了解不深
于是下班后远程上课的录像,好好看了下运放这节的录像,才明白了这个LM393是属于开漏极输出的,也就是芯片内部解除Q8漏极的接地状态,被外围电路拉高,此所谓开漏级输出也即OC输出。如下图为LM393内部框架图

这下豁然开朗了,以前光是知道,+>— 时就输出高电平,但不知道具体是输出多高的电平,潜意识里一直认为这个高电平是芯片输出的,而不是被外围电路拉高的

知道了这点,基本上就锁定了PR9这个小的上拉电阻了。(因为之前测过PR9 VIN一端为19V一端没电压)

今天来了,测了下PR9,无穷大,开路了!!料板上找了个10K欧的电阻换上,插上适配器,待机电流从0.035一下变成了0.011,再测1脚已经有输出了,按开机键,顺利触发。

拷机半个小时,掉电的故障也没有了,装上后继续拷机2小时,没发现问题,此机修复。

分析:本来PR9就不良,所以导致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估计是洗板水刷刷的时候,经过洗板水的以毒攻毒,没抗住,直接挂掉了。所以就干脆不触发了。
至于掉电,应该也和这个有关,因为PR9不良,导致LM393输出时有时无,即PACIN和ACIN时高时低,低的时候,PQ17截止,2个保护隔离管关闭,公共点无电压,所以整机电压关闭
而插上电池后,因为不经过保护隔离电路,所以到公共点的线路不受影响。故插电池一切正常。

坏掉的PR9:

附上图纸:

 会员9359082元2023-2-23 19:52

网友:
机器是修复了,但为了研究仁宝的点火回路,查阅了论坛里的一些相关资料和帖子,结合本机图纸又分析了下:

我们上边除了PACIN不是还有个ACON这个信号么?那么这个信号是哪里来的呢?

ACON是由下边这个电路得到的:

也是LM393运放,6脚电压是固定的RTCVREF3.3V, 5脚电压是由B+经过PR18和PR25分压得到,

而B+是由VS过PD2过4个并联电阻再过PQ1得到。PQ1若想导通,B点电压就要小于A点电压。PQ3就要导通,然后A点电压经过PR7和PR13对地分压,在B点取得一个电压。Vb<Va,所以PQ1就导通。

PQ3的导通受控于PQ2,PQ2又受控于ACOFF,在保护隔离还没真正工作的时候,3V  5V还没正常产生,这个时候EC也还没工作,而ACOFF这个信号是来自EC的,所以这个时候ACOFF也是低,PQ2截止,PQ3导通,Vb<Va所以PQ1导通,VS的电压顺利到达B+.

这个电路也被称作是预供电电路

而VS来自下边这个电路,是由VIN过一个二极管和俩个并联电阻得到。

按适配器电压为19V算

计算可知,VS为18.3V,(实测18.27V)  B+为(?)V(实测为19V,和VIN一样,想不通) ,运放PU1B5脚为9.5V(按B+为19V算,没找到,没有测),所以+>-- ,PU1B输出高电平的ACON。

此时,PACIN为高,ACON为高,由于EC还没工作,ACOFF为低,满足了PQ17的导通条件,VIN顺利通过俩个保护隔离管,到达公共点P3.-----点火成功。

若B+后级有短路,当5脚电压低于6脚时,ACON就为低了,以上3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点火就不成功。

以上就是仁宝点火回路的一个大体思路,因为篇幅的关系,不细阐述,论坛里也有大把先人写的好帖子,大家可以去看

总结一下:仁宝的点火回路比其他厂家保护隔离电路就多了个预供电电路,预供电电路的作用就是来检测后级有没有短路,有短路,ACON就为低,PQ17就截止,保护隔离管就打不开;正常无短路,ACON就为高,当PACIN  ACON   ACOFF 这3个条件都满足的话,PQ17就导通,保护隔离管打开,VIN供电到公共点,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后级有短路的话,VIN不会通过保护隔离管供电到公共点,避免了一烧一大片的情况出现。

这个作用就好比是打仗时先派出一股小分队,看看前方有没有埋伏,有的话,大部队就不出发,发现前方一切正常的话,大部队才出发,这里的‘埋伏’对应‘短路’ , ‘大部队’对应适配器电压即‘VIN’。

写帖子很辛苦,各位看官觉的还行的话,动动你们的鼠标给俺加点分,穷呐

网友:
编辑帖子老是多出一些多余的图来,去也去不掉,怎么解决?管理员帮我去一下谢谢

网友A:
维修新手,向你们学习了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新手,向你们学习了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呵呵

网友:
已经挺厉害了

网友:
很麻烦呢  现在图纸上还有很多术语看不懂

网友B:
最近生意惨淡, 好久没修到经典故障的本本了,这个比较好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至少比我厉害,呵呵
      这两天我也在研究仁宝点火回路!~    你这案例,我还是能够理解的...
  也算加强加强印象了!~

网友C:
分析不错啊,很好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不错啊,很好的案例。

觉得不错就给加点分啊,兄弟,又不扣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生意惨淡, 好久没修到经典故障的本本了,这个比较好

觉得好就给加点分嘛,写这么长的贴不容易的

网友:
值得学习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D:
楼主发这么长的帖需要定力,看完这帖更需要定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这么长的帖需要定力,看完这帖更需要定力

呵呵,以后会发些短小精炼的帖子,这些看的确实头大,不过详细,对于新手可以系统的学到些思路

网友:
看到你回复的那个下边还有个=5VLAWP,我想知道这应该是51125发出来的把,是线性电压还是电感电压,保护隔离正常的话这个5V有还是没有,有的话作用是什么。我看见如果有的话就会把PACIN拉低把 希望楼主能给到答案

网友(点评):
这个+5VALWP是MAX8734产生的PWM电压,保护隔离正常的话这个电压是有的,至于作用,我真还不清楚,等高手讲解讲解吧

网友:
是+5VALWP  打错了 求讲解

网友:
看见了 有个隔离电阻,但是+5V如果没有,PQ5就会对地导通,这一步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高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呀?求解释

网友:
      这两天我也在研究仁宝点火回路!~    你这案例,我还是能够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