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PS3开颅CPU划断线之我解决

楼主(2012-11-09):
网友发了一求助贴“[求助中] 手贱开CPU开颅划伤了CPU板,有高手能补救?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4272-1-2.html  我仔细看了看帖子,难度很低嘛,于是留了言;几天后网友发给我修理,我好久也没发有意义的帖子了,今天写了点,把他拍了照上传。划断2根线,线很细,只有0.02mm,确实够细的,但也难不倒我。网友发来的时候,描述通电除风扇转,没其他反应,不管他,直接上手术台。

网友:
在显微镜下用尖刻刀头仔细刮除焊点旁边的松香,第1层、2层、3层间短路的铜皮,延长的线路两段按间隔刮去漆膜,这样两段线路挨的太近,为了便于焊接才分段,如上图。一切妥当后上焊膏,上锡,用0.03mm的漆包线,洛铁头使用0.3c的,不够细的话要打磨成0.3mm左右,先把漆包线的头部上锡,焊接不要手抖,那么几分钟就可以焊接好,完毕后用洗板水洗去焊膏机残渣,如下图:

网友:
测量在线的对地电阻与旁边2组的对地电阻一致,那么焊接成功了,从外观看焊接的很好,为了避免被重新刮掉,在表面覆盖一层高温胶,大功告成了,先上个开机图,无图无真相。

相机也相当给力,微距拍的这么清楚
楼主干的很好

网友:
技术不错,漆包线不好整,专用飞线好用一点。

网友:
高手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水平

网友:
呵呵,表示欣敬和恭喜!我补成功一些焊盘掉电断线时也很开心。

网友:
楼主这技术很是牛啊

网友:
哥啊 ,小弟很是佩服

网友: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放大设备,不然看不清楚,然后手不能抖

网友:
楼主技术十分精湛,小弟佩服

网友:
这么细微的地方都能补好,楼主的技术可见一斑。

网友:
技术精湛啊 ,这设备也够专业

网友:
简直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这么高难度,看见都头晕啦,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是那两跟线断啦啊?万一它是走 内层的那怎么办?

网友(点评):
表面走线肯定会走到内层,这种数据走线一对一对出现的,旁边的走线可以参考。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帮助

网友:
楼主用的是体式镜?

网友(点评):
一看便知是内行

网友:
这么深的口子··· 不知道得用多大的力气··········
LZ  是好样的···

网友:
这才叫技术呀,服了。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已到登峰造极

网友:
好功夫!问下CPU是焊接到主板上的?烙铁的温度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点评):
CPU是BGA在主板上的,洛铁温度没有特别要求,感觉合适就行

网友:
这焊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出

网友:
这样的只有闲着没事的时候可以修修、忙的时候去搞就蛋疼了

网友:
高手啊!高手,高手在迅维。

网友:
楼主,这是多少倍的显微镜?

网友:
楼主在厂呆过的把

网友:
惊呆了的焊功!功夫实在了得。

网友:
焊工好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请问这些需要显微镜么?什么规格的?

网友:
这焊接技术没个时间是练不出来的

网友:
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好,佩服啊,谢谢!!!

网友:
楼主好犀利呀,这都能搞好哥服了

网友:
烙铁温度控制在多少啊 会不会损坏CPU啊 楼主用的是尖头烙铁么

网友:
这么好的焊工真牛还要加心细才行。

网友:
简直是微创手术呀

网友:
练焊功有什么技巧么?天啊,肉眼几乎不能看的也能焊,烙铁头是不是得备好几种规格的啊?

网友:
看样子,一体板呀,要修修的,,楼主真的很细心哦,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真是个牛A与牛C中间的那个人呀。

网友:
网友发了一求助贴“[求助中] 手贱开CPU开颅划伤了CPU板,有高手能补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4272-1-2.html
我仔细看了看帖子,难度很低嘛,于是留了言;几天后网友发给我修理,我好久也没发有意义的帖子了,今天写了点,把他拍了照上传。划断2根线,线很细,只有0.02mm,确实够细的,但也难不倒我。网友发来的时候,描述通电除风扇转,没其他反应,不管他,直接上手术台。
cpu

网友:
测量在线的对地电阻与旁边2组的对地电阻一致,那么焊接成功了,从外观看焊接的很好,为了避免被重新刮掉,在表面覆盖一层高温胶,大功告成了,先上个开机图,无图无真相。
同意楼主:
5.0
轩尼诗VSOP
同意楼主:
相机也相当给力,微距拍的这么清楚

网友:
真正的我
楼主干的很好

网友:
简直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啊,这么高难度,看见都头晕啦,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是那两跟线断啦啊?万一它是走 内层的那怎么办?
探索者不忍
表面走线肯定会走到内层,这种数据走线一对一对出现的,旁边的走线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用的是体式镜?
探索者不忍
一看便知是内行

网友:
好功夫!问下CPU是焊接到主板上的?烙铁的温度有特殊要求吗?
探索者不忍
CPU是BGA在主板上的,洛铁温度没有特别要求,感觉合适就行

网友:
精彩!有人打头阵,后面的人才有参考冲的更远。

网友:
体式镜市什么镜???

网友:
相机也相当给力,微距拍的这么清楚,这相机要多少钱楼主?

网友:
迅维网牛人真多!

网友:
恭喜,这绝水平非一般

网友:
修COB会吧,那这个就不是问题鸟

网友:
LZ不是表面断线吗,看你怎么挖的这么深啊,有点不解

网友:
体式镜给力,不然真难修。楼主技术也高呀。

网友:
佩服啊,我想一般人都会放弃的吧,楼主用了多久修好???

网友:
~~LZ一定是个喜爱挑战的人,不然怎会达到造极的成果!!~~胜利的果实一定甘甜吧!

网友:
技术过硬啊。一般收就抖了。

网友:
楼主真是强悍,,技术绝对的过硬,不过我感觉我也可以接上

网友:
焊工不错,他怎么吧CPU的线给搞断啦

网友:
修了能用多久都是问题

网友:
这个要高倍镜下才能焊好,手要稳,楼主是练了多少年的才有的功力?

网友:
有显微镜不错

网友:
楼主好眼力~~!!要我看都眼花了 而且你手不抖~~! 我手抖~~!羡慕~!

网友:
LZ大神.我什么时候才有这技术

网友:
这焊工不解释!平时自己飞线有时候还不好,想想漆包线心生敬畏啊。

网友:
等上机后结果

网友:
显微外科用到这里来了,偶只有佩服的份。

网友:
膜拜楼主的焊工,不过这个CPU是BGA焊接的,为什么不直接更换呢?这样修复尽管功能没有影响,后期使用是否回出现稳定性问题??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你的技术很好。

网友:
真是比穿针线的活还难。。。

网友:
这也是我的发展方向,好技术

网友:
高手级别

网友:
神一样的膜拜中......

网友:
这纯属技术活啊

网友(2012-12-29):
眼神要好,手不能抖,技术过硬即可。话说这刮表面真的要很小心啊。

网友:
比做手术还要精细啊

网友:
楼主教我,几分钟我就会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