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5寸亮一下就灭,电源指示灯亮。。。。。

楼主(2012-11-09):
明基15寸亮一下就灭,电源指示灯亮,不插屏线一直白屏,什么问题啊。。。。。。。。
电容都换了。。。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看电源有问题没,然后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驱动板挂啦,换,有技术就修

网友:
你这个极有可能是屏供电短路了,查屏供电,基本应该是在短路在屏上面

网友:
不插屏线,当然是白屏了。白屏说明背光单元电路是好的。接上屏线,亮一下即灭,检查驱动板和屏。

网友:
灯管看了吗,如果是好的话那就是高压坏了吧

白屏就不用查灯管了吧。

网友:
驱动板是新的,灯管是好的,,,

网友:
不插屏线,,屏一直亮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的信号看看

网友:
       驱动板如果是新的,重点检查屏线和屏接口。屏线传输的是LVDS高频信号,肌肤效应明显。虽然我们使用万用表测起来屏线和屏接口,驱动板是通的,但由于接触电阻的存在,会导致高频信号衰减严重,而出现花屏或黑屏故障。
    从你不接屏线,能够看到白屏,说明这台显示器的背光单元电路是好的,同时屏是WHITE PANEL,而非BLACK PANEL。所以请你重点检查屏线和屏接口。当然屏坏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屏上电源有没短路换个驱动板试下吧

网友:
屏没问题,,,试过了

网友:
有时开关不好也会有这样情况。把开关拔了试试。

网友:
用一对好的灯管插在高压板上看正常不,不行试试换高压板,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吧!拔掉开关试试把!

网友:
    不插屏线一直白屏,说明电源高压部分  灯管都正常,故障点在驱动板或屏,上次遇到一个也是这样,被别人拆过屏,估计那人是想换灯管,但屏下面一层双面胶,他不敢拆,但把屏搞得有问题,拿过来灯管偏暗,换了灯管亮了,但一插上屏线灯管就灭,换了高压板和免刷驱动板还是一样,加焊了屏保电路还是没用,放弃。

网友:
接上屏彘黑屏时灯管是亮的还是灭的?如果是灭的?要考虑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的问题。屏你单独测过了,说屏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高压,都有可能故障。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个事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屏线,屏

网友:
不插屏线白屏 应该高压板没问题吧 刷程序试试

网友:
驱动板和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