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关于CMOS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对于不触发的主板, 为什么 CMOS电池 有电是一个前提条件呢,我看到迅维出的那个书上讲时序这块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VCCRTC:南桥内部的RPC实时振荡电路的供电,由3V电池和待机电压产生,互为补充

也看了下CMOS电路这块,有待机电压时候由待机电压供电,没有待机电压时候由3V电池供电以保持CMOS电路正常工作,

如果插上ATX电源插头不按开关,这时候有待机电压了,这时候CMOS电路应该有电工作了,而应该不用电池的电了,为什么电池没电会导致不触发呢

CN帖,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是RTC待机供电有问题

网友:
额,我这不是故障问题,我只是不明白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