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100年难遇的怪故障

楼主(2012-11-09):
宏基I3笔记本 装WIN7  用U盘系统复制完  重启电脑引导进入WIN7第一个画面检测硬件那里画面不动了  从新分区后复制2个不同版本。故障一样到那里就不动,硬盘灯在闪烁  这时又有一台笔记本要装系统  就放在那里没管  等我把这台系统装完。看它还是卡哪个画面上。刚在想装XP看看 。一会儿电脑自动重启了 进系统了尽然装好了。奇怪吧?
注:卡在第一个画面不动。看不见装系统过程。自动重启后系统就装好了。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一直卡着画面,自己重启后系统装好了?

网友A: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经常遇到。就该是显卡默认驱动和系统里的其它驱动不兼容引起的.又或者是显卡和哪个驱动不兼容.又或是里面的哪个硬件和软件不兼容也会引起这情况.

网友(点评):
装XP系统不认 网卡 换系统还不行,反正就是不行。其他都正常,看BIOS码片都正常。加个独立网卡OK了。

网友(点评):
昨天21:25分左右的时候遇到的 奇怪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主板问题吧,上个月装机就遇到了,换主板了。放点就能检测到硬件,轻轻一拍网卡就没了,懒得管,大概知道是主板问题,直接反走。

网友B:
正常  现在机器装XP都有问题的

网友:
计算机怕也没一百年。。。

网友:
有碰到过几次是在安装驱动的过程中卡在正在检测硬件的画面,不过有一次无意间按ALT+TAB键后,驱动安装界面切换出来了,狗日的竟然在默默的安装着....

网友(2012-12-25):
默默的装着 经典

网友(2012-11-09):
应该是驱动冲突

网友:
确实很少见,装系统也是门学问呀

网友:
现在的机器装系统也不好装啊,

不管怎么说,驱动精灵,驱动人生还是不变的永恒。官网搞不到可以试试这些玩意。唉这年头居然倒啦。
没错没错,各种疑难杂症整啊!连官网驱动都装不上

网友:
这句相当给力。前几天装了一个新的HP G4装WIN7 XP 系统装的过程中黑屏了。网上一瞧一大堆都是这样。双显卡。现在HP都出什么鬼东西啊。

网友:
GHOST的带万能驱动包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装华硕的机子一直都用原装镜像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  现在机器装XP都有问题的

人家装的是WIN7

网友C:
楼主表达的意思是?卡了半天自己有好了吗。

网友(点评):
卡在那里不动 看不见装系统的过程 硬盘灯在闪烁 系统自己在里面安装看好 电脑自动重启安装完成。系统就装好了

网友:
楼主真会扯淡!系统装的太少了把!PS:计算机从雏形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世纪。。。。。。

网友(点评):
听你口气你遇见过几次呀?我修电脑快10年了。装系统也不少。第一次遇见。

网友(点评):
牛人是穿越回来的。鉴定完毕

网友(点评):
~~我也没见过!以后会留意这种屏显示的内容卡住了,其实运行的程序并没卡住“硬盘灯不停的闪”的现象!

网友:
没看懂,也没遇到

网友:
有几次也是碰到问题不明不白的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但是应该是磁盘控制器驱动或是声显卡的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表达的意思是?卡了半天自己有好了吗。

哈哈,好奇怪的问题啊,不过好了就行

网友:
双显卡的本 能不能关闭集显用独显?

网友:
不能的   必须用双显卡的

网友:
现在的新笔记本建议不要安装XP,有的可以安装XP,驱动也全,但运行也是特别慢

网友(点评):
是装的WIN7 没装XP

网友(2012-12-15):
我上次遇到就没有你那么运气好了 放了半个小时后还是不行。把所有我有的WIN7 都装了,最后 只好装XP的

网友:
遇见过相同问题,装到一半卡到不动了,键盘灯能正常切换,果断等之,最终好了

网友:
还是双显卡这方面出了问题,驱动好麻烦呀。要是全兼容就好。

网友:
高手们,不知可不可以在PE下拷硬件驱动到系统ISO里。

网友:
这应该是系统没复制完  重新装下WIN7就行了  这样的问题我早就遇到过了 都是系统没复制完

网友(点评):
看清楚再回答。没复制完怎么会装完系统。

网友:
lz  神人啊

网友:
看到回复才知道是因为显卡驱动不兼容的问题,否则还真不知道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好像常有这样的问题,我遇过好几次了,好像是集显和独显交错时出的问题。好多时候就是关了电源重开再继续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图像卡顿了,安装一直在继续?

网友:
只要没死机,有些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读盘,也可能是冲突,不过ok就行

网友:
这情况我倒碰到过两次。如果我看到硬盘灯在亮,就不动它,如果只是偶尔亮一下,就不用等了。

网友:
虽然卡在那里了但是后台还在装系统

网友:
下一个最新的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对啊,  我遇到好多个这样的机器了。  官网的驱动不得行, 只有使用偏方,

网友:
楼主运气出奇的好,呵呵。本子装的多了总有碰到鬼的时候,多试几种方法,有时U盘不行就试试安装版win7,麻烦但把握大一点,没有光驱的可以USB外接。

网友:
系统盘的问题 有人精简过头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驱动兼容性问题,其实安装还在继续,但是就是没显示.
遇到过好几次ATI的卡是这个现像

网友:
100年啊。。。100年。。  只能说你装得太少了。。电脑城那些朋友常遇到 的

网友:
现在的阿姨  大叔们都用不惯WIN7

网友:
学习过、不过这么问题自己还没有见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驱动问题啦

网友:
你装下安装板的系统应该没问题

网友:
U盘装的win7,驱动不全,停顿就是找不到驱动

网友:
其实就等于是显示器没有显示进度,画面卡住了,但其实系统还是在安装,等装好后重启就正常了,装好后应该是所有驱动都正常了,那之前就是驱动问题导致。

网友:
这种情况个人理解画面是卡在那里了,但硬盘灯应该一直再闪,说明正在装系统,等你把那个客户的装好以后,这边也好了,因为系统装完后,要自动重启,所以都复位了,屏也复位了……

网友:
遇到过,觉得很正常,有时鼠标会出忙的状态

网友:
品牌的东西真是让人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经常遇到。就该是显卡默认驱动和系统里的其它驱动不兼容引起的.又或者是显卡和哪个驱动不 ...

是这么回事,本来GHOST完就要装驱动等,反正装好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  现在机器装XP都有问题的

请仔细看帖,别人装的是W7,不是XP

网友D: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设置好了,就没有问题,低级的机子装7系统可能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电脑牛逼啊
!!我也遇到过 硬是等了1个多小时!!才装好

网友:
无语啊 操  别说他们了 哥专业做芯片级维修的 WIN7的系统哥都用的不习惯 操*脏话* WIN8又出来了 *脏话*他妈

网友:
我还没睡醒呢,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设置好了,就没有问题,低级的机子装7系统可能出这样的问题

是I3的机子今天又遇见一台戴尔的 也是这样   不用看只有等。自动重启就OK了。

网友:
现在还没遇到过那种的。。。。呵呵。。不过先提前知道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顶一个

网友:
怪问题值的记录和研究啊  这样才能高人一等

网友:
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上次装ASUS机器也遇到过,装WIN7跑到一半黑屏,开始以为是镜像的问题,换了个镜像一样。放在那等了10分钟后,准备强制关机,突然然重启,然后就OK了。。。

网友:
看来什么蹊跷事都有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是装完后到登录画面一直过不去了,重启一遍居然正常了,后来不放心还是把显卡驱动重装了下。

网友:
有时也碰到过,不过不是你这种现像。

网友:
表示, 经常遇到。。。。 果断 等他自己装好·
~~

网友:
一般我都会看下硬盘灯,如果一直闪应该是系统在安装,卡住不动就想其他办法!

网友(2013-01-27):
没碰到过,下次自己装的时候注意一下,呵呵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些现象常常碰到过。慢慢安装。不行换系统试试

网友:
装系统时 注意把硬盘的模式由AHCI 改为 IDE 不然有时候 复制完重启后不往下走

网友:
主板问题,安装win7安装步骤一步一步来,先进PE,用原版IOS安装,然后重启进BIOS查看硬盘模式,改为AHCI模式,然后就安装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不明不白的就好了,晕。。。。

网友:
典型的驱动问题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居然这么多人惊讶。这个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是不是在那个过程中显卡驱动不正常,所以显示不刷新了。。。。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吧

网友E:
经验之谈,多学习

网友E:
我经常也碰到一些怪问题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一直卡着画面,自己重启后系统装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8394-1-4.html

网友:
有时真的觉得,装系统三十,二十的真的不多,做好一个系统不是那么太容易。

网友:
说不上是百年不遇的怪故障吧

网友:
这个要用安装版的

网友:
GHOST版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这样装的

网友(2013-02-28):
我装系统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在装硬件驱动时,显示屏,就黑了,要等到电脑自动重新后,就正常进入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