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电源线插反,现在硬盘不动了!

楼主(2012-11-09):
昨天晚上,公司一台主机坏了,想把里面的资料拷出来,就用IDE转USB接口转换接上了,插上电源,没反应,检查一下发现电源线插反了,由于办公室没开灯,没仔细看,且转接器的4芯插头太软了,防呆是个摆设!
    现在情况是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文件夹,要复制出来,换了个同型号的硬盘主板会敲盘!这样是不是磁头坏了?
还有,这个硬盘好像没有5V的稳压管,通电接口上5V,12V都正常!
  还有的救吗?麻烦指个思路!

网友:
感觉不一定是磁头,插反后也就是12V跑到5V上面,5V跑到12V上面,关键的就是12V插到5V上面,可能烧坏东西了,5V插反到12V是不会有影响的,烧坏的可能是控制部分,12V是给电机供电的,5V是给控制部分供电的

网友:
你可真牛B啊!防呆插口只是个摆设,说的到轻松,还亏你是搞这个的,还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网友:
你也太急了吧,插不进去你也猛的插

网友(点评):
霸王硬上弓,后悔有得迟

网友:
愿上帝保佑你,接反啦没有烧就没有事但不一定,你试试换块主板同型号的主板下去看看能不能动,不能的话上帝都帮不拉你,叫那些数据恢复的帮你搞吧,不过收费很贵很贵,

网友:
你可真牛B啊!防呆插口只是个摆设,说的到轻松,还亏你是搞这个的,还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本人公司就我一个网管,既要网络维护,又要网站维护,100台左右电脑,服务器4台,
天天忙的打转,雷

现在是换一个同批次,同型号的主板会敲盘!!

不行的话,只有硬着头皮去请款送修了!

网友:
易拓盘太次,有还有个呢。比好搞了。

网友:
阿诺德呀....这都被你插进了...
换个版看下先吧.

网友:
换板要把固件的八角也换了才可以用,你这应该是板烧了, 有动手能力的话把原来板上的那个八脚的芯片(如上图)换到新板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有相同板的话,可对照修下!

网友:
8脚芯片换了 现在硬盘在转 就是插上USB不认  没反应

网友:
换板子 换 BIOS  硬盘是工作了  但是检测不到啊

网友:
太暴力了,温柔些。。。。

网友:
如果,换了板,换了BIOS不敲了,估计磁头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就是要修复一下固件了,没有工具的话,还是找专业公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