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偏高怎么办?

楼主(2012-11-09):
如题,一台联想G530,加电无显,显卡巨烫,电流跑到1.2,有时候会掉了,有时候电流会网上不断的爬,量到显卡供电竟然有1.4V,看图纸应该为1.05V才对呀,连IC带上下管一套都换掉了,还是一样,BOOT有5.9V。VIN和VCC都正常,下管的控制级有4.6V。上管控制级有1.6V,没有思路了,是不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压反馈回路有没开路

网友:
FB反馈电路我刚才查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一量第七脚FB原来电流1.20马上调到0.36,所以在FB没有量到电压,没有看到开路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把显卡取了再测。试试看电压

网友:
建议换掉反馈电路那几个电阻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FB反馈电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