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Hz 晶振电压

楼主(2012-11-09):
32.768KHz 晶振电压  是从哪来的,我手上有块板,无晶振电压,查线,直接进入桥中

网友:
32.768KMHZ,从南桥直接出来

网友:
VBAT或者3VSB提供的,先进南桥,然后,输出到晶振那边,你可以看下电路图

网友:
查RTCRST#,打晶振脚是否短路或断路;拆谐振电容,VCCRTC,换晶振最后换南桥

网友:
南桥内部的振荡电路模块

网友:
应该属于南桥供电模块 提供的

网友:
好的,谢谢咯,有空看看

网友:
南桥挂了,跟我的一样,量一下那个晶振对地是不是为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