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克朗斯空瓶验瓶机显示屏维修。

楼主(2012-11-09):
前几天接到电话,一外资公司德国产的空瓶验瓶机显示屏坏了。马上赶到现场,看了一下,这台机子是德国进口的,是做啤酒空瓶检验的。整台设备100多万,一个屏原装报价不含税14000。问2000元能修好不不。。我没有马上回答,这东西从来没有摸到过,更不用说修。图纸什么都不用说了。先看看吧。。。看了一下接口,也就是一个DVI ,一个电源接口,二个USB接口,带触摸的。其余也没有什么特别。。。在强光下,隐约可以看到图像,

心里有点底了。他们厂方技术人员用笔记本代替显示屏,把显示器拆了下来,叫我带回了店里。拆开显示器,内部如图:

型号下图:

也不就是一些跟液晶显示器差不了多少了。。就多了一个USB接口板,触摸板等。。悬着的心有点放下来。上电,它的电源是24V的,量一下高压板接口电压,

12V 正常得很。。。。下面量一下开关信号跟那个亮度信号

3.3v,由于不知道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暂且认为是正常。量一下另一个信号吧(板上没有定义,所以不知道哪个是开启,哪个是亮度信号)

这个电压没有了。。也不知道正常不?没头绪。。只好先查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很幸运,四个灯管全好的。没拍,所以不上图了。应该还是板的问题了。硬着头皮继续查吧。查一下高压条的保险吧,一端有电压12V,如图

量一下另一端电压为0?

保险断了,查一下对地阻值,看一下有没有短了。

应该没有短,直接飞了一根线。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将就吧。。
那现在连接笔记本试一下吧,万一是保险的事呢?

哦,想不到屏幕亮了。。。呵呵,捡到了。。。。
正常后,量了一下那二个开启信号 ,那二个信号均为3.3.
后来百度了一下,这个显示屏是贝加莱的。。。
技术含量不高。。。算是纪念贴吧,毕竟是第一次修工业用的显示屏。。。
感到好的,请加点分吧。。

网友:
净赚2000块啊楼主,,啧啧,,

网友:
这个业务安逸  啧啧

网友:
就是保险断了?爽YY也!

网友:
工业显示器修的比较少啊

网友:
楼主晚上喝酒去,赚大发了。

网友:
哈哈几天都不用干活了

网友:
楼主,还下捉到了一条又大又肥的水鱼,真的是爽吖吖。

网友:
什么显示器 没有听说过呢。。。。 换个保险就能收票票 多好呵呵

网友:
你要少了吧,一个屏就14000。呵呵

网友A:
没看到你换保险,最好找个保险换上,否则下次损坏就没那么幸运了,另外人家如果拆机的话看到你用飞线的话对你的信誉也会有些影响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换保险,最好找个保险换上,否则下次损坏就没那么幸运了,另外人家如果拆机的话看到你用飞线的话对你的 ...

谢谢提醒,这个事我想过了,现在在试机中,点个二天左右就交货了。。要换保险的,用玻璃保险管中的熔丝,外面套一个黄蜡管。。。

网友:
这个捡到了。。

网友:
这屏是不是保险一端没输出?直接飞跟线过去?然后再换重新换个保险?

网友:
今天来到那个工厂,现场测试中。。。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给力啊,2000大洋

网友:
2000不多,工控资料少。模拟电路数字电路,,,,,技术不过硬是干不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这个事我想过了,现在在试机中,点个二天左右就交货了。。要换保险的,用玻璃保险管中的熔丝, ...

不能用普通的玻璃保险,这电路用的是限流保险电阻,如果下次再差不多时间坏了,可再收费一次,1500可以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
贝加莱的屏是工控届的贵族呀!
2k收得差不多,因为这个仅仅是个显示器,并且没导致客户停机,所以客户具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如果能把维修价格高到3k的话就完美了。
有点没搞懂,请教下楼组,你说这个只是个显示器,那么厂家技术人员是如何搞到笔记本上显示的?

网友B:
他还有工控机,然后通过笔记本用VNC软件 ,直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还有工控机,然后通过笔记本用VNC软件 ,直接可以了

原来如此!L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还是有点运气啦!做维修运气都好重要啦

网友(2012-12-13):
厉害    爽啊    要多接点这种机子就爽死了

网友:
这个报价便宜了,最少也要按原价20%报,如果短时间内有问题还要是免费给修的

网友:
楼主 ,好走运啊。 祝福。

网友C:
就相当于高压条上的保险断了么     一根细线赚2000  真是捡到了

网友:
开票也能挣1700,真不错,羡慕

网友:
楼主高手,这个钱赚的不错,很地道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赚钱爽啊

网友(2013-01-12):
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网友:
楼主强人,赚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相当于高压条上的保险断了么     一根细线赚2000  真是捡到了

不是一根细线的问题,搞技术的人自己要明白,卖的是技术而不是保险。要不然你永远都挣不到钱。

网友:
爽的很吧!

网友:
看不出这个飞了一张线喔。

网友:
人才啊,,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