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要细心了

楼主(2012-11-09):
今天接到一个东芝L630看了一下是二修机器 客户说别人没修好  开机不亮 拆开直接刷机 刷的时候发现南桥bios芯片有问题  所以找个R61板子上的bios 4M的嘛  都可以用  刷机后还是开机不亮  心里就犯嘀咕了  哪出问题了尼  电流最多到1.5左右就回到1.2左右
找了一会没办法  也没示波器  我去同行让他帮我打下波形   打波形的时候 看到有螺丝拧过 断线了  洗板水擦擦 看看断了四根  无奈  回去飞线  飞完后 装D壳 点下  跳变正常 电流明显比之前高了 装屏试下 ok  东芝LOG出来了   很高兴

同行以后修机器 真的细心细心的了   之前不知到谁修的把螺丝打断线  断线之处南桥于显卡之前

网友:
东芝的本,质量是太差 了,设计的人也是脑残

网友:
能发现就好,就怕没看到,估计要修死也搞不好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样问题,谢谢楼主啊!

网友:
手上有个,估计以前清灰打螺丝断过线,而且还是个二修机,显卡 桥都被焊过;现在也是开机无显,看电流象不过显卡,但是换了显卡还是老样子,打算换桥试下看看,真麻烦。。。。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没看懂。

网友(2012-12-21):
不知道说的是那个位置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