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

楼主(2012-11-09):
我的是台式机,用的是XP的系统,怎么无线网卡用不了呢,用Win7的系统就可以用无线网卡,请高手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打好了吗

网友:
装WIN7没问题,可以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可以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2013-04-08):
应该是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高手啊,我的也是。

网友(2013-06-08):
楼上的说的对,win7可以用,说明机器和无线网卡及连接都是没问题的。还是找找无线网卡的驱动吧,看看是啥牌子的

网友:
官网下个驱动吧

网友:
估计是驱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2013-07-30):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一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2013-09-09):
驱动没装好,或者 xp的版本不能用,重装下系统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 无线网卡和无线路由器 不兼容问题

以前在一款老的3星笔记本上遇到过无线网卡和tp841N 路由器不兼容问题 最后升级路由器固件解决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找下万能网卡驱动试试。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驱动的问题.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