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70种常见网络故障的方法大全(上)

楼主(2012-11-09):
1.故障现象:网络适配器(网卡)设置与计算机资源有冲突。
分析、排除:通过调整网卡资源中的IRQ和I/O值来避开与计算机其它资源的冲突。有些情
况还需要通过设置主板的跳线来调整与其它资源的冲突。
2.故障现象:网吧局域网中其他客户机在“网上邻居”上都能互相看见,而只有某一台计
算机谁也看不见它,它也看不见别的计算机。(前提:该网吧的局域网是通过HUB或交换机
连接成星型网络结构)
分析、排除:检查这台计算机系统工作是否正常;检查这台计算机的网络配置;检查这台
计算机的网卡是否正常工作;检查这台计算机上的网卡设置与其他资源是否有冲突;检查
网线是否断开;检查网线接头接触是否正常。
3.故障现象:网吧局域网中有两个网段,其中一个网网段的所有计算机都不能上因特网。
(前提:该网吧的局域网通过两个HUB或交换机连接着两个的网段)
分析、排除:两个网段的干线断了或干线两端的接头接处不良。检查服务器中对该网段的
设置项。
4.故障现象:网吧局域网中所有的计算机在“网上邻居”上都能互相看见。(前提:该网
吧的局域网是通过HUB或交换机连接成星型网络结构)
分析、排除:检查HUB或交换机工作是否正常。
5.故障现象:网吧局域网中某台客户机在“网上邻居”上都能看到服务器,但就是不能上
因特网。(前提:服务器指代理网吧局域网其他客机上因特网的那台计算机,以下同)
分析、排除:检查这台客户机TCP/IP协议的设置,检查这台客户机中IE浏览器的设置,检
查服务器中有关对这台客户机的设置项。
6.故障现象:网吧整个局域网上的所有的计算机都不能上因特网。
分析、排除:服务器系统工作是否正常;服务器是否掉线了;调制解调器工作是否正常;
局端工作是否正常。
7.故障现象:网吧局域网中除了服务器能上网其他客户机都不能上网。
分析、排除:检查HUB或交换机工作是否正常;检查服务器与HUB或交换机连接的网络部分
(含:网卡、网线、接头、网络配置)工作是否正常;检查服务器上代理上网的软件是否
正常启动运行;设置是否正常。
8.故障现象:进行拨号上网操作时,MODEN没有拨号声音,始终连接不上因特网,MODEN上
指示灯也不闪。
分析、排除:电话线路是否占线;接MODEN的服务器的连接(含:连线、接头)是否正常;
电话线路是否正常,有无杂音干扰;拨号网络配置是否正确;MODEN的配置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拨号音的音频或脉冲方式是否正常。
9.故障现象:系统检测不到MODEN(若MODEN是正常的)。
分析、排除:重新安装一遍MODEN,注意通讯端口的正确位置。
10.故障现象:连接因特网速度过慢。
分析、排除:检查服务器系统设置在“拨号网络”中的端口连接速度是否是设置的最大值
;线路是否正常;可通过优化MODEN的设置来提高连接的速度;通过修改注册表也可以提高
上网速度;同时上网的客户机是否很多;若是很多,而使连接速度过慢是正常现象。
11.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错误678”或“错误650”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一般是你所拨叫的服务器线路较忙、占线,暂时无法接通,你可进一会后继
续重拨。
12.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错误680:没有拨号音。请检测调制解调器是否正确连
到电话线。”或者“There is no dialtone。 Make sure your Modem is connected
to the phone line properly。”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检测调制解调器工作是否正常,是否开启;检查电话线路是否正常,是否正
确接入调制解调器,接头有无松动。
13.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The Modem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Dial-up Netw
ording connection or another program。Disconnect the other connection or close
the program,and then try again” 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检查是否有另一个程序在使用调制解调器;检查调制解调器与端口是否有冲
突。
14.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The computer you are dialing into is not answer
ing。Try again later”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电话系统故障或线路忙,过一会儿再拨。
15.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Connection to xx.xx.xx. was terminated. Do you
want to reconnect?” 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电话线路中断使拨号连接软件与ISP主机的连接被中断,过一会重试。
16.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The computer is not receiving a response from t
he Modem. Check that the Modem is plugged in,and if necessary,turn the Modem o
ff ,and then turn it back on” 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检查与调制解调器连接的线缆是否正确的
连接。
17.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Modem is not responding” 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表示调制解调器没有应答;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检查与调制解
调器连接的线缆是否正确连接;调制解调器是损坏。
18.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NO CARRIER” 的提示信息。
分析、排除:表示无载波信号。这多为非正常关闭调制解调器应用程序或电话线路故障;
检查与调制解调器连接的线缆是否正确的连接;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
19.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No dialtone” 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表示无拨号声音;检查电话线与调制解调器是否正确连接。
20.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Disconnected” 的提示时。
分析、排除:表示终止连接;若该提示是在拨号时出现,检查调制解调器的电源是否打开
;若该提示是使用过程中出现,检查电话是否在被人使用。
21.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ERROR” 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是出错信息;调制解调器工作是否正常,电源是否打开;正在执行的命令是
否正确。
22.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A network error occurred unable to connect to s
erver (TCP Error:No router to host)The server may be down or unreadchable。Tr
y connectin gagain later” 的提示时。
分析、排除故障:表示是网络错误,可能是TCP协议错误;没有路由到主机,或者是该服务
器关机而导致不能连接,这时只有重试了。
23.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The line id busy, Try again later”或“BUSY” 的
提示时。
分析、排除:表示占线,这时只在重试了。
24.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The option timed out”的提示时。
分析、排除:表示连接超时,多为通讯网络故障,或被叫方忙,或输入网址错误。向局端
查询通讯网络工作情况是否正常。检查输入网址是否正确。
25.故障现象:计算机屏幕上出现“Another program is dialing the selected connect
ion” 的提示时。
分析、排除:表示有另一个应用程序已经在使用拨号网络连接了。只有停止该连接后才能
继续我们的拨号连接。
26.故障现象: 在用IE浏览器浏览中文站点时出现乱码。
分析、排除故障:IE浏览器中西文软件不兼容造成的汉字会显示为乱码,可试用NetScape
的浏览器看看;我国使用的汉字内码是GB,而台湾使用的是BIG5,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汉
字显示为乱码,可用RichWin 变换内码试试。
27.故障现象: 浏览网页的速度较正常情况慢。
分析、排除:主干线路较拥挤,造成网速较慢;(属正常情况)浏览某一网页的人较多,造
成网速较慢;(属正常情况) 有关Modem的设置有问题;局端线路有问题。
28.故障现象: 能正常上网,但总是时断时续的。
分析、排除:电话线路问题,线路质量差;调制解调器的工作不正常,影响上网的稳定性

29.故障现象: 用拨号上网时,听不见拨号音,无法进行拨号。
分析、排除:检查调制解调器工作是否正常,电源打开否,电缆线接好了没,电话线路是
否正常。(大众网络报)
30.故障现象: 在拨号上网的过程中,能听见拨号音,但没有拨号的动作,而计算机却提
示“无拨号声音”。
分析、排除:可通过修改配置,使拨号器不去检测拨号声音。可进入“我的连接”的属性
窗口,单击“配置”标签,在“连接”一栏中去掉“拨号前等待拨号音”的复选框。
31.故障现象: 在拨号上网的过程中,计算机屏幕上出现:“已经与您的计算机断开,双
击‘连接’重试。”的提示时。
分析、排除: 电话线路质量差,噪声大造成的,可拨打:112报修。也可能是病毒造成的
,用杀毒软件杀一遍毒。
32.故障现象: 若计算机屏幕上出现:“拨号网络无法处理在‘服务器类型’设置中指定
的兼容网络协议”的提示时。
分析、排除:检查网络设置是否正确;调制解调器是否正常;是否感染上了宏病毒,用最
新的杀毒软件杀一遍毒。
33.故障现象:Windows 98网上邻居中找不到域及服务器,但可找到其他的工作站。
分析、排除:在“控制面板→网络→Microsoft网络客户”中,将登录时Windows 98与网络
的连接由慢速改为快速连接。
34.故障现象:在查看"网上邻居"时,会出现“无法浏览网络。网络不可访问。想得到更
多信息,请查看‘帮助索引‘中的‘网络疑难解答’专题。”的错误提示。
分析、排除:第一种情况是因为在Windows启动后,要求输入Microsoft网络用户登录口令
时,点了"取消"按钮所造成的,如果是要登录NT服务器,必须以合法的用户登录,并且输
入正确口令。第二种情况是与其它的硬件产生冲突。打开“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
。查看硬件的前面是否有黄色的问号、感叹号或者红色的问号。如果有,必须手工更改这
些设备的中断和I/O地址设置。

网友:
顶LZ,给力啊(对于吾等新手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