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70种常见网络故障的方法大全(下)

楼主(2012-11-09):
35.故障现象:在“网上邻居”或“资源管理器”中只能找到本机的机器名。
分析、排除:网络通信错误,一般是网线断路或者与网卡的接确不良,还有可能是Hub有问
题。
。。。。。。
40.故障现象:安装网卡后,计算机启动的速度慢了很多。
分析、排除:可能在TCP/IP设置中设置了"自动获取IP地址",这样每次启动计算机时,计
算机都会主动搜索当前网络中的DHCP服务器,所以计算机启动的速度会大大降低。解决的
方法是指定静态的IP地址。(大众网络报)
50.故障现象:网络安装后,在其中一台计算机上的“网络邻居”中看不到任何计算机?
分析、排除:主要原因可能是网卡的驱动程序工作不正常。请检查网卡的驱动程序,必要
时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51.故障现象:从“网络邻居”中能够看到别人的机器,但不能读取别人电脑上的数据?
分析、排除:
(1)首先必须设置好资源共享。选择"网络→配置→文件及打印共享",将两个选项全部
打勾并确定,安装成功后在"配置"中会出现"Microsoft 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选项

  (2)检查所安装的所有协议中,是否绑定了"Microsoft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
"。选择"配置"中的协议如"TCP/IP协议",点击"属性"按钮,确保绑定中"Microsoft网络上
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Microsoft网络用户"前已经打勾了。
52.故障现象:在安装网卡后通过"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查看时,报告"可能没有
该设备,也可能此设备未正常运行,或是没有安装此设备的所有驱动程序"的错误信息。
分析、排除:
(1)没有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或者驱动程序版本不对。
  (2)中断号与I/O地址没有设置好。有一些网卡通过跳线开关设置;另外一些是通过
随卡带的软盘中的Setup程序进行设置。
53.故障现象:已经安装了网卡和各种网络通讯协议,但网络属性中的选择框"文件及打印
共享"为灰色,无法选择。
分析、排除:原因是没有安装"Microsoft 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共享"组件。在"网络"属性
窗口的"配置"标签里,单击"添加"按钮,在"请选择网络组件"窗口单击"服务",单击"添加
"按钮,在"选择网络服务"的左边窗口选择"Microsoft",在右边窗口选择"Microsoft网络
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可能会要求插入Windows安装光盘,重新
启动系统即可。
54.故障现象:无法在网络上共享文件和打印机。
分析、排除:
(1)确认是否安装了文件和打印机共享服务组件。要共享本机上的文件或打印机,必须
安装"Microsoft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服务。
(2)确认是否已经启用了文件或打印机共享服务。在"网络"属性框中选择"配置"选项卡
,单击"文件与打印机共享"按钮,然后选择"允许其他用户访问的我的文件"和"允许其他计
算机使用我的打印机"选项。
(3)确认访问服务是共享级访问服务。在"网络"属性的"访问控制"里面应该选择"共享级
访问"。
55.故障现象:客户机无法登录到网络上。
分析、排除:
  (1)检查计算机上是否安装了网络适配器,该网络适配器工作是否正常。
  (2)确保网络通信正常,即网线等连接设备完好。
  (3)确认网络适配器的中断和I/O地址没有与其他硬件冲突。
  (4)网络设置可能有问题。
56.故障现象:无法将台式电脑与笔记本电脑使用直接电缆连接。
分析、排除:笔记本电脑自身可能带有PCMCIA网卡,在"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系统→设备
管理器"中删除该"网络适配器"记录后,重新连接即可。
57.故障现象:在网上邻居上可以看到其它机器,别人却看不到自己?
分析、排除:经检查网络配置,发现是漏装"Microsoft 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所致
。  解决办法: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网络,单击"添加",在网络组件中选择"服务",单击
"添加"按钮,型号中选择"Microsoft 网络上的文件与打印机共享"即可。重新启动后问题
解决。
58.故障现象:在网上邻居上只能看到计算机名,却没有任何内容?
分析、排除:出现这种问题时一般都以为是将文件夹没有共享所致。打开资源管理器,点
取要共享的文件夹,却发现右键菜单中的"共享"项都消失了。解决办法是右击“网上邻居
”图标,点取“文件及打印共享”,钩选“允许其它用户访问我的文件”,重启后,问题
解决。
59.故障现象:在Windows 98的“网上邻居”中找不到域及服务器,但可找到其他的工作站
?
分析、排除:在“控制面板→网络→Microsoft网络客户”中,将登录时Windows 98与网络
的连接由慢速改为快速连接。
60.故障现象:在查看“网上邻居”时,会出现“无法浏览网络。网络不可访问。想得到更
多信息,请查看"帮助索引"中的"网络疑难解答"专题。”的错误提示。
分析、排除:(1)这是在Windows启动后,要求输入Microsoft网络用户登录口令时,点
了“取消”按钮所造成的,如果是要登录Windows NT或者Windows 2000服务器,必须以合
法的用户登录,并且输入正确口令。
(2)与其它的硬件起冲突。打开“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查看硬件的前面是否
有黄色的问号、感叹号或者红色的问号。如果有,必须手工更改这些设备的中断和I/O地址
设置。
61.故障现象:用Windows 2000专业版做服务器,然后用Windows 98做客户机,网上邻居正
常,Windows 98与Windows 98之间突然变得很慢,但从Windows 2000访问Windows 98却很
快。
分析、排除:大家在通过网络系统浏览共享文件时,大概都会要等上30秒钟。这其实是因
为Windows 2000有个BUG,一定要先在“计划任务”里搜索,再找出共享文件。而我们提到
的这个方法就是专门修补这个BUG的,如果做一些改动的话,Windows 2000的用户就会发现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视窗浏览的速度都有了很显著的提高:
打开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Explorer/RemoteC
omputer/NameSpace
在其分栏出选择键值:
 {D6277990-4C6A-11CF-8D87-00AA0060F5BF
 然后删除。
  因为就是这个健值引导Windows去搜索“计划任务”。不需要重新开机,几乎立刻就可
以感受到你的浏览程序快了很多!
62.故障现象:已经按照要求安装、设置好Sygate,但服务器仍不能连接网络。
分析、排除:使用Sygate中特有的Sygate Diagnostics(诊断)功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
方式来启动诊断医生,在 Sygate王界面的工具栏电权击 Diagnosticstool(诊断工具)图
标,或者点去开始一程序一Sygate——Sygate Diagnostics。这时诊断工具会依次测试系
统设置、网络适配器、拨号连接、TCP/IP协议与设置等。如果测试不能通过,系统会出现
一个提示,描述问题及指点正确的方向。此时你可以根据提示作相应的更改。如果测试通
过,诊断工具会显示已经测试通过的提示。
63.故障现象:正确安装Sygate4后,网络中的某些客户机不能正常使用。
分析、排除:一般情况,客户机不能正常使用多为TCP/IP的配置出现问题,当然也不排除
操作系统和硬件(比如网卡已坏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用Sygate的Troubl
eshooting(发现并解决故障)功能,在出现的表单中详细列出使用Sygate后产生的信息资
料,例如:sdsys.log、 Sygate.log、 sgconf.log、 sgsys.log等,在这些日志中包
含了服务器、操作系统、拨号网络、网卡、浏览网址、应用程序等详细资料,你可以根据
这些资料来判断故障,然后作出相应修改。
64.故障现象:自从安装Sygate后,服务器经常会莫名其妙自动拨号上网。
分析、排除:这是因为网络中的客户机启动了某些网络软件,例如浏览器、电子邮件软件
等,而又在配置中勾进了Enable Dial-on-Demand For Cline(允许客户机拨号),这样
当SyGate侦测到网络中有连接到Internet的请求,如此时系统尚未建立连接,便会自动拨
号。只要去掉前面的小勾,即能解决这个问题。
65. 故障现象:用分机电话线上网,Modem为实达网上之星,上网连接速度最快才48000bp
s。 还有,将Modem放在主机箱侧,开机后(未打开Modem电源),家里的电话就处于忙音
状态。
分析、排除:第一个问题跟分机电话线或线接头质量有很大关系,另外,如果Modem的速度
平常都能接近48000bps,也不要太在意,应该重点先看一下它的实际下载速度是否令你满
意。第二个问题,肯定和主机电源的电磁辐射强和屏蔽效果差有关,最好用物体在主机和
Modem之间进行屏蔽,或将Modem远离主机。
66.故障现象:一台计算机通过局域网连接,一切正常。但是换了一个硬盘、重新安装Win9
8操作系统后,查看网上邻居时,只能看到自己的计算机和所属的工作组;而访问外部网却没
有问题,收发邮件也没问题。
分析、排除:启动电脑后不要立即打开网上邻居,而是等一下再打开,并且按F5键刷新,
一般可以看到新的工作组和用户。如果实在不行,就用查找计算机,找到其他组的计算机
后作成快捷方式放在桌面上。
67.故障现象:有时ADSL的访问速度较平时慢。
分析、排除:原因很多:可能是出口带宽及对方站点配置情况等原因的影响;可能是线路
的质量情况的影响;可能是接入局端设备影响。
68.故障现象: 在Windows NT4.0操作系统上已经安装了Modem、TCP/IP协议和RAS服务,但
在拔号上网铁过程中,计算机屏幕上出:“734错误,对方服务器终止(口令和用户名均无
误,在Windows下可以正常上网)”的提示框。
分析、排除:在“设置”中不要输入域名试试看。
69.故障现象:在Windows NT4.0操作系统上拨号上网的过程中,在检测用户名和密码时要
断线。
分析、排除:可以将验证密码的选项改成明文验证方式试试看;可以把拨号网络属性中“
拨号后出现终端窗口”复选框选中试试看。
70.故障现象: 在Windows NT4.0操作系统上拨号上网的过程中,在检测用户名和密码后
自动断开。
分析、排除:可在“新的电话簿项”中,单击“安全”项,然后在“认证与加密规则”中
选中“接受任何验证”。

网友(2013-02-11):
70.故障现象: 在Windows NT4.0操作系统上拨号上网的过程中,在检测用户名和密码后
自动断开。
分析、排除:可在“新的电话簿项”中,单击“安全”项,然后在“认证与加密规则”中
选中“接受任何验证”。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8435-1-4.html

网友(2014-02-21):
楼主学习了,感谢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