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头天下午正常,第二天早上就开机掉电,求解!

楼主(2012-11-09):
接一台联想F31A   G86-630-A2(8400)显卡,头天下午正常使用,第二天一早插外接开机电流到1。2A左右掉电,跑码显示过显卡,,单用电池开机,指示灯只亮一下就掉电了,后面换了一个631的11年升级版的,还是一样,求能人指点...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换好?1.2是显卡不过

网友:
会不会哪里做掉件了,或者鼓包了

网友:
这些都没有,现在发现键盘下有两个IC曾经进过水有些引脚被腐蚀了,ISL6236  1993E

网友:
还是显卡。。。。

网友:
你看一下是什么引起的掉电,是短路引起还是外设引起

网友:
会不会哪里做掉件了

网友:
是不是腐蚀引起的。先洗了。在看

网友:
把腐蚀的处理下

网友:
把腐蚀处理下也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