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重启没看到BIOS信息就重启,求助

楼主(2012-11-09):
主板反复重启没看到BIOS信息就重启了,只是盾到显示器刚变绿灯就重启了。复位灯也跟着闪。我把CPU拆了也不装假负载,测CPU也有电压的怎么回事应该是没有的啊,各位谁有过这种情况请教一下。
cpu

网友:
这原因很多,要说说芯片组、各处电压如何才好判断哦

网友:
芯片组的电压测出来看看!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

网友:
好多种情况都能会重启的 不如主板供电 电源 还有显卡 等等 系统也会

网友:
反复重启请检查显卡问题,如果是集成的,插独显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