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问题的机子加X550 显卡维修望加分

楼主(2012-11-09):
有个朋友拿一ONDA 775的主机来修开始是主板鼓电容,显卡也有爆的电容,换之C1不跑内存,拨出看见金手指有烧痕,问之以前烧之后都还能用只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我发现是烧的的空脚,,仔细还发现有一金手指只得半条腿了,另一个内存槽也烧焦的一边洗擦那槽再搬平那些焦的槽脚使不短路,怪不得他说有时得有时不行,因为是512 DDR1懒得修叫换,开机了好了,第二天打电话来不跑硬盘,拿来我发现是英文是锁了键盘用USB键盘都不能用,量键盘边有个绿色的保险没有电压,有个PS2 POWER/SB POER 跳线帽跳来去都没电压,估计是供PS2的在其它一样的保险上飞一线到这上面就OK了,进系统有点花,拆下用另主板用坛子上ATI测X550显卡居然不报错,发现用 ATI -NOCFG 之后有几命令集按1出现测出似是说是第一个芯片有问题,换了DDR1显存开始能用一下,关机凉了半个钟又不行了,记得以前修过这种卡加焊BGA就行了,第二天用自制的土炮(下面用电炉加一个调温器,再加一个温感线插到数字表上,中间用那种不锈钢的蒸子做架板子,上面就是我的加上四角风口的炮)先预热下面到220度,再开上面的炮到预定的刻度温度,这个是用感温线插数字表测的温度到,调平衡在200左右,)当然一会温度高要还要自己调一下,)再试一下这显卡居然没显示了,心想坏了,不甘心呀用数字表测那些时钟地址脚还有偶合电容对地没问题呀,决定换晶振用另一AMD主板可以开机一会又没显示,难道显存在加焊BGA的时候松焊了,于是再加焊DDR1显存终于修好了,用3DMARK测完美如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人呐,手里正好有一片这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