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

楼主(2012-11-09):
收到一台HKC显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下测12V伏5伏电压正常,开关有3.3V电压,指示灯不亮,原来驱动板是2525L 芯片上是RTD2120L 我用2270V1.0—A代换,可以开机,但画面就有点不好看了! 是程序不对还是屏线不对啊!新手,不知道哪里问题了,请教高手。

网友:
用酒精查查屏线试试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程式不对吧,换个试试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网友: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 修驱动板 直接换板子

网友:
刷下程序不就知道了

网友:
继续顶 楼主 程序不对! 刷下吧

网友:
换个2120上去。 我可以提供HKC程序给你

网友:
先换个屏线再烧程序,,问题应不大

网友:
有显示都好办

网友:
程序不对,昨天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个显示器,和你画面的情况一模一样。重新搞下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重刷程序OK 了。

网友: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我的面板型号是 M190Z1-P01,我发现面板分辨率是 1650*1050 ,用22宽屏的程序就好了  。希望对你也适用!

网友:
屏线不对

网友:
先用橡皮搽一下屏线  看看 屏接口处没有异常  要是还是不行 可以考虑一下程序

网友:
程序共享吧

网友:
刷程序吧,可能屏也出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