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口鼠标,和USB鼠标的,信号接口定义一样吗?

楼主(2012-11-09):
它们的信号接口,都是4根线,定义一样吗?圆口鼠标,换个USB线,就成了USB鼠标,反之亦然。可以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USB和PS2 定义肯定不一样

网友:
不一样的!你自己把东西拆开看嘛!看了你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PS2是VCC、DATA、CLK、GND,USB是VCC、D- 、D+、GND,不一样

网友:
不可以,你好好看看鼠标键盘和USB接口的信号线定义一样吗?二者的通讯协议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