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SM-S2L独显进系统灰屏

楼主(2012-11-09):
  技嘉GA-M68SM-S2L主板独立显卡过了滚动条就灰屏,显卡换过故障依旧!集成显卡进系统正常!BIOS刷过了!难道是桥?板子是单桥的!

网友A:
你不确定桥你可以先用风枪吹下桥   受热过后你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确定桥你可以先用风枪吹下桥   受热过后你在试试看

重新做桥搞定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