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ll M7MS3显示器电源灯正常黑屏

楼主(2012-11-09):
型号:Great wall M7MS3  故障现象:通电开机电源灯正常黑屏,单独测灯管正常,通电测一体版供电12.3v,4.5v,控制0.2,(明显控制不正常)把从驱动板过来的控制信号断开,外加个控制信号3.3v屏亮显示正常,按键也正常, 这是其驱动板图,这个控制有没有办法改下??????????????

网友:
看看能改通用板不。。。。 一般都不好改

网友:
跑一下控制的线路,看看出什么问题了,想改控制的话,可以用屏供电做,加个1K以上的电阻,也可以用绿灯的信号做控制信号,仅供参考,早点修复啊。

网友:
接到屏供电就行   就是信号不同步!

网友:
我改过,这个比较容易改的。用延时电路就好了。 记的是2年前,朋友的显示器,杂牌,也是驱动板到高压板ON OFF信号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