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掉电

楼主(2012-11-09):
我查了一下就CPU旁边的这些东西发热,但是我基本能换的我都换了但还是发热我都没办法了

网友:
有轻微短路,你看看CPU下边电容。

网友:
是呀  有短路  要不就是供电芯片短路了!

网友:
不可能吧!之前拿来一点几秒就掉现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才掉那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了一块,开机40分钟必掉电。放了一段时间有空时想修时谁知直接点不亮了,IO发烫——难道以前的掉电是IO不良导致的吗...郁闷

网友:
那你先把IO换掉啊这点都不知道

网友A:
~~好像我的语句里没说不知道换IO哦!!!——惨的是手头没这种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的语句里没说不知道换IO哦!!!——惨的是手头没这种IO

嗯   一般板上发烫的芯片都得先换

网友:
~~~是的,就让当时没有明显的故障表现但随时都会出现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很多好修,应该是有元件热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