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11-09):
一台长城M1931同行拿来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开量开关按键是好的,只是没有电压,测12V,5V电源供电正常,驱动板上各项电压都对,只有开机按键输出没有电压,测输出针脚对地也没有短路有600多,此脚经过一个100欧电阻到主芯片,同时经过一个103电阻到3.3V,103电阻一边有3.3V,另一边0V,0V这边也没有短路,准备资料试试,从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63545下载了一个资料,25L1005芯片刷进去进行验正时出错,在其他坏板上找了个25L1005重新刷个资焊上驱动板通电OK

网友:
驱动板程序导致的,学习了。

网友:
这才叫维修啊

换通用板都成浮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