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加电无显

楼主(2012-11-09):
一台tT410 M57 PCH架构的机器,PLTRST -CPURST已经发出,就是不显示,电流1.4A 左右死电流,没有跳变,内存没有波形,LAD上也没有波形,bios 1pin有闪波,刷过几个bios,换过CPU,求高手 供电正常,-cpurst已经发出,前面的供电已经满足,说查北桥或者供电的就谢绝发言了,前面条件已经满足,否则不会到-cpurst 此机器cpu集成显卡 cpu功能   DMI 还有FDI总线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了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了。找不到思路

网友A:
这个机器600的显卡最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600的显卡最容易坏

你先加焊下桥试试,I系列的机器,你懂得,注意,别爆珠了哦

网友:
内存管理在CPU里面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加焊下桥试试,I系列的机器,你懂得,注意,别爆珠了哦

取下来  从新直球 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600的显卡最容易坏

后来听顾客说原来花屏 9分屏过,可是到我手上电流就是死电流了,根本没有跳变,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弄了,不符合常理啊

网友:
进来逛逛

网友(点评):
进来逛逛,也不用撞墙呀。。。

网友:
真替你捏把汗,这论坛你灌水小心被T

网友:
要么是读BIOS不过,要么是读内存不过,应该还没到显卡吧!

网友:
换南桥  EC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听顾客说原来花屏 9分屏过,可是到我手上电流就是死电流了,根本没有跳变,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弄了,不 ...

取桥,没什么好说的额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个  MH55的  DV7显卡问题      我没加焊直接换的    有时可以显示  有时PCH BIOS的片选就一个波形闪过    有时能闪几个不显     如果是NV 的显卡  是很薄的那个建议你换掉      没有一定功力的人 是量不出漏洞的

网友:
还有  我那个也是  LPC 和  真周期也测不到波形  LPC好像有个闪波    就这样了 修好了说下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我手上也有类似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我手上也有类似一台

没有修好,但是建议你查查时钟的各个信号,后来我修了个t400,也是同样的故障,后来是DMI时钟信号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