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HP机器 不发出ADP_EN KBC_PWR_ON

楼主(2012-11-09):
开始是保护隔离不导通, 因为KBC没有发出 ADP_EN

由于没有ADP_EN 所以Q1020不能让Q70的控制级来形成分压(r1102 r1079)

但是KBC就是不发出 ADP_EN
AC_AND_CHG ADP_ID_ADC都正常(ADP_ID_ADC就是ADP_ID ) 也正常
我就直接把

R1079接地了,然后 通电 待机5V出来了,但是3V不出来 (线性 3 5V已经出来了)
5V的开启信号只要公共点有电就会有
而3V的开启信号受 KBC_PWR_ON控制 这个信号由KBC发出

当KBC发出KBC_PWR_ON 通过 R112 113形成分压来导通 Q28的 34角 让2角的5V接地 就不会导通 16角,就不会拉低3V的开启信号,由此看出 3V 5V的开启信号用芯片内部自己产生 ,外部控制
现在KBC不发出KBC_PWR_ON
我就直接把Q28拆了 然后3V 5V都出来了 但还是不触发,所以我觉得KBC 不发出KBC_PWR_ON 要么是条件不满足,要么是保护了, 或者KBC坏了(以及排除,换新的KBC还是不发出) 请教下KBC发出KBC_PWR_ON的条件是什么呀, 供电有了,晶振有压差,复位不知道怎么测,我把图纸附上.

网友:
木有一个人回复, 自己顶

网友:
英业达一直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机子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