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无VCORE的维修

楼主(2012-11-09):
    如题。一块铭瑄G41无VCORE供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查供电IC是RT8802A。代换该IC无效。一脚VTT/EN电压在一点四伏。十二脚DVD电压是一点二伏。查资料该脚是十二伏过压检测。三十一脚VDD电压是五伏左右。上假负载和CPU都无VCORE供电。6脚软件启动脚电压一点八伏左右。请大家给个检修思路。或者来张该部的供电图。另外还有个IC型号是BD-BG 31H该IC型号是多少。还有如果怀疑是CPU座虚焊除了压之外有什么简单的测量方法。

网友:
bd-bg    是RT9605BPQV        24脚的   驱动芯片
怀疑座子虚汗 可以上 假负载  打值

网友:
感谢您的回复。我的意思是怀疑坐子的几个VID角虚焊造成8802无输出。在假负载上好像找不到相关的测量点。至少我手上的假负载上没有。

网友:
先换了BD再说

网友:
你好可以讲讲换BD的理由吗

网友:
我新来的。。你可以反向查找问题啊。。

网友:
反正RT8802A的,无VCORE电压,有EN VCC VID,就先换RT9605就是,实际维修中,首先代换高发故障的无件比慢慢查效率多,

网友:
凡事皆须理论指导。逻辑通则维修通

网友A:
DVD 好像是5V   楼主飞个5v试试

网友:
G41 可以考虑 杀一下座子 座子虚了 也可能不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D 好像是5V   楼主飞个5v试试

DVD按图纸上说是12V过压保护。通过一个10K和1.1的电阻分压得到的。查过其它人的维修资料。这个电压就是1.2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