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不触发

楼主(2012-11-09):
今天接了一台hp520的老机子,故障不触发。
  拆机目测主板没有明显腐蚀和掉件,也无被维修过的痕迹。测试各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偏低。接入19V适配器供电,待机电流0.02马上就降到0.01在降到0.00.测试系统电源芯片MAX8734A附近的电感没有电压产生,在测MAX8734A的第20脚V+电压19V。根据故障表现可,保护隔离电路正常,没有3.3V和5.0V待机工作电压,需要分析MAX8734A各种工作条件是否到位。
  此机板号为3491p打开图纸找到MAX8734A
  首先EN,SD#等常规测试点,在测各种电压。实测ON3电压为2V,ON5的电压是4V,SHDN#为18V,V+和VCC都正常,VL和2VREF_1999电压也正常。
  除此之外还测试了自举升压电路是否存在短路个断路,与REF相连的电容也被更换,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试第16脚DH5信号,可以发现在通电瞬间有脉冲波形输出但随后就停止,因此说明MAX8734是ok的重点还是放在外围电路。
  先测试各个引脚到与之对应的电子器件的线路连接,排除断线和空焊的存在。然后断开JP点测试后级对地阻值也正常,排除过流短路的存在。在MAX8734中这些引脚定义如下。
  LIM3和LIM5:3.3V和5.0V开关电源限流调节。将LIM3和LIM5连接到REF时,GND-LX设定为200mA的固定门限。实测电压为2V,连接REF正常。
  FB3和FB5:3。3V和5.0V开关电源反馈输入。将FB直接连接到GND则固定输出3.3V和5.5V。实测FB3和FB5均正常连接到GND.
  SKIP#:工作模式选择。实测正常连接到REF.
  既然实测结果和电路图无差异,只好采用替换法来解决问题。先更换了2个BEST电容,即PC26和PC27,通电测试波形依旧不能保持。在更换了2组开关电源输出电容PC38和PC36,输出波形依然不能维持,最后更换了2组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感,通电测试波形终于出来了。装上CPU和内存接上屏开机屏亮了,装好机器测试ok!

网友:
楼主  就是一组供电全换把

网友:
输出电感也会出问题少见

网友A:
您这好像是哪一本书上的

网友:
如果能配上图纸效果会更好

网友:
我没懂 但是我看的很来劲 挺好的啊

网友:
楼主是电感坏了?

网友:
我认为电感不容易会坏,但是可能存在虚焊的情况。我换了电感之后的确就好了,我也没去测试这个电感到底是坏的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好像是哪一本书上的

这的确书上有说过,但是这台机也的确是我修好了!分享不管是不是书上的还是别人的,经验是自己的。能把理论现实化这才维修的真谛!

网友:
电感坏的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