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液晶显示器也会遇见爬行横纹干扰!!该怎么办!

楼主(2012-11-09):
       没想到液晶显示器也会遇见类似50Hz爬行横纹干扰!电源电容都换完了!我拔掉市电直接用UPS供电也是一样的!始终是很多条一直往上面爬!不接主机光显示器自检显示“无信号输入”的时候也一样有!就只有显示ACER 的LOGO的时候好像没干扰!
       以前只有CRT才遇到过这个现象奇了怪了!因没有这种屏的驱动板没法换板子试!就怕屏有问题 大家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下面 是拍摄放在优酷的视频,可能需要电脑上播放器才能看到视频 !我一台电脑看得到 一台看不到!
[rm]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yODg4Mzcy/v.swf[/rm]

网友:
接一个电容对地。

网友:
还主板吧主板才10几块钱

网友:
也不知道屏幕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屏幕坏的最多

网友:
不直到  没遇到过

网友:
我觉得还是板的事,换块板试试。

网友:
没遇见过,等待真正的答案!!

网友:
头一回见这种故障现象,等待真正的解答!

网友:
程序不对会出现这种情况吗(⊙_⊙)?等待答案出现

网友(点评):
用UPS供电脱离了市电!还是那样!和EMI应该没关系,明天换张电源板试试看

网友:
楼主,你的主机是集成显卡的吗?如果是,请换一个独显稍微好一点的主机,试一下,也许会有惊喜。我遇到过一台,脑壳都搞大了,结果,我傻了。可能是以前TTL屏的设计不够好

网友(点评):
和电脑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不接主机一样的效果!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记得修过这种双30PIN接口的液晶,也是有横条出现,换屏线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从哪接地呢?

先确定VGA端口三色和行场是否正常,然后再从VGA旁边接一根线对地看下?

网友:
信号线换了吧。

网友:
怀疑电源板高压问题,建议全部换下电容试试,这个板子我倒是有好几个呢!

网友(点评):
电源板的电容已经换完了!

网友:
仔细的检查下驱动板,是不是有电容失容,导致的。

网友(点评):
一会试试看

网友:
东西不在我这里,我也不敢妄加评论,自我感觉还是电压方面的问题!

遇到过电压不稳定出现这问题的 但不是这款显示器

网友:
修好了通知下,顺便学习!

网友:
屏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多半是滤波稳压不好。把300V电容换了  在换驱动板上的那几个稳压IC和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板的都换完了!没放过任何一个电解

网友:
     加焊吧   电源板  高压板  驱动板 一起加焊   我遇到过几个这机子也是你那样,有换电容搞好的,也有加焊搞好的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全部换掉试下,300V大电容,加焊、、、、

网友B:
怎么样了???等了好久的结果,换驱动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了???等了好久的结果,换驱动板没有??

这两天修其他东西比较忙!这个显示器还没时间弄!明天搞搞这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换驱动板上电容试试,外置适配器的显示器,电源接口处的滤波不良,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驱动板问题,上次我也没弄好 拿去同行那换了个刷了下驱动就好了

网友:
屏线问题也有这种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