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按键板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请问  一台显示器的按键原来是触摸的  坏了以后  可以改成普通按键的吗  如果可以 怎么改  麻烦高人解答下

网友:
改普通的好像不能改吧,改了好像有的键不能用吧

网友:
不行得,你说的是三星吧,那个坏的少,如果震坏了,扔酒精瓶里泡泡

网友:
只能换成按键的了  触摸的 改不了

网友:
酒精刷一刷,不好使的话就要换了,你改成按键的拿出来不成?客户不干的。。。。

网友:
如果要改按键的话  估计要换驱动板才行

网友:
那个  壳子怎么办?  也要换一个吗?

网友:
你试试,触摸按键连线有标示K1 K2的,你短接地,看看有什么反应,应该是开关键和别的反应,再加个3K左右的阻值试试,你只要找出开关键和自动调整就行,外接两根线,在显示器后边用热熔枪敷在后边,能开关机,自动调整就OK了,我改过好几个触摸按键都没有问题,记住一点触摸式按键的也是采用分压模式

网友:
我记得有帖子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
触摸按键改普通按键只能用热熔胶给他粘在外面,有的客户不能接受,要内置的话就只能换外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