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不接信号红绿蓝画面一直变换,接信号还是红绿蓝画面变换?

楼主(2012-11-09):
联想显示器,不接信号红绿蓝画面一直变换,接信号还是红绿蓝画面变换?也是程序的问题么?

网友:
程序挂了,去刷个程序吧

网友:
我刚接到一个联想显示器,lcd的,开机几秒就暗屏,之前发了几块这个型号的电源高压一体版,用新板代换结果还是暗屏,估计驱动板挂了

网友:
  看看VGA的阻止,电压过去了吗, 在刷一下程序,

网友:
先看看你的vga  线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