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大帮忙看看显卡MATS测试的结果,是哪片显存出问题了?谢谢!

楼主(2012-11-09):
显卡是ELSA的GLADIAC 730GTG 256B DTV,花屏,DOS模式下有字符显示,字符个别颜色不对,进XP后黑屏,进PE的桌面正常

MATS的测试结果,哪位大大能帮忙看下,是显卡上的哪片显存有问题了?
另外DOS下用什么工具备份显卡的BIOS,我想不行的话,降显存的频率来看看能不能好些,新手入门,多多关照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刚刚把显卡核心的硅脂擦掉了,发现核心的左下角缺了一小块,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花屏啊?

网友:
不会 我今天修一张跟这个一样 里面有电容问题

网友:
很抱歉。不知道啊

网友:
兄弟能详细说下吗,是电解电容,还是贴片的电容?位置是哪里的呢?

网友A:
电容 不要看它表面是好的 没爆 但是里面不供电 供电不正常花屏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 不要看它表面是好的 没爆 但是里面不供电 供电不正常花屏等等

谢谢兄弟!我回头换一遍看看!

网友B:
按我画的红圈内的地方加焊一下,是有一个点脱焊了,用焊膏,不要用松香酒精液。

网友:
还焊什么焊,直接把第三颗显卡拆下来,重新植上去就行了。

网友:
核心虚焊 按版主的方法加焊一下应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我画的红圈内的地方加焊一下,是有一个点脱焊了,用焊膏,不要用松香酒精液。

之前电容换过一遍了,没有修好

按版主的方法,在红圈部分加焊后,完全正常了,运行3Dmark一小时没问题,谢谢版主了,也谢谢诸位朋友!

网友:
这不是显存的问题。。弄BGA去吧。。你的mats版本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