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M从不触发到不亮机的维修过程(看我用点位图修机)

楼主(2012-11-09):
机型:华硕X50M;
板号:ASUS F5M (北桥NF-G8100-N-A2+南桥NF-430-N-A3);
最初病状:不触发;
同行送来的ASUS X50M笔记本,说开不了机,我接过机,拔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7正常,按开关键后电流无任何变化,明显不触发,迅速拆机后,裸板插电也不触发,测各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3VALW\5VALW正常,32.768晶振有波,打开点位图,找到EC发出给南桥的RSMRST#信号:

测得有3.3V,再测开关脚也有3.3V电压,再从点位图中找到开关到EC的触发脚PWRSW#_EC(EC第2脚)

测得此脚有3.3V电压正常,当按下开关后,开关脚有电压跳变,而这个EC触发脚却一直是3.3V,无电压跳变!!!(肯定是EC与开关脚之间断线了)此时心里暗喜,直接找了根较细的导线,将EC的第2却(PWRSW#_EC)与开关脚连起来,再插上电源,激动的按下开关,哎!还是不触发,但是此时测量EC的触发脚,按下开关后有电压跳变了,说明EC已经收到了触发信号,那为什么还不上电呢?那就再接着寻下一个问题吧,看看EC收到这个PWRSW#_EC触发信号后,有没有发出PM_PWRBTN#给南桥,从点位图上找到这个脚(EC第69脚);

当找到这个脚后,测量发现此脚电压为0V,难怪不触发,南桥都没收到触发信号,呵呵,迅速更换EC,换好后再测此脚(PM_PWRBTN#)电压为3.3V,这下正常了,心里又开始激动了,可当按下开关后,再测得此脚(PM_PWRBTN#)有了一个3.3V--0V--3.3V的跳变,说明南桥已经收到触发信号了,但仍然不开机,它奶奶的,问题这么多,已经修到一半了又不想放弃,那就再接着找下一个信号:由南桥发出的PM_SUSB#\PM_SUSC#信号,这两个信号分别在EC的第26脚和第29脚,通过点位图可以找到,如下图:

测得这两脚触发后一直为低电平,看来问题开始转移到南桥身上,目前暂时还不确定南桥是否挂了,先上BGA加焊一下吧,加焊之后,再次触发,测得EC的第26脚和第29脚已经变成了2.9V,(应该正常了),但还是不开机,奶奶的,我永远相信:坚持就是胜利,继续查下一组信号SUSB_ON\SUSC_ON,这两个信号分别在EC的第70脚和第75脚,如下图:

当EC上找到这两个引脚后,用表笔轻轻一碰75脚,这引脚就歪了,KAO!竟然是自己换EC时没焊好!重新加锡加焊后,再开关,哈哈,电流跑起来了!!!!!,但是但是但是!!!!电流跑到0.817左右停了,此时测得,CPU电压都已经出来了(1.1V),测MINI_PCIE第22脚PCIRST#为OV(不正常),大家都知道,这NV的桥就是那么贱,而且非常贱!刚刚加焊过南桥,经验告诉我,现在完全可以加焊一下北桥试试,说干就干,涂上焊膏,放到BGA上加焊一番,冷却后,插上电源,再下开关,电流一路狂奔到了1.626左右,马上插上屏,再开,呵呵,终于亮机了:

另外我想和大家聊题外话,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但是我们这里确还是那么热,修这机子修出了我一身的汗!不信我上个图:

贴子看完了!就给点辛苦费吗!你们懂得!

虽然个人认为不算什么精华贴,楼主写出来有耐心值得表扬。
楼主那真热。。。最后一张太给力了
不错!
要加分,发现华硕的上电时序跟主板的差不多哦。说明楼主电路的基本功还可以,思路很清淅……
修的非常流畅,asus的机器没点位图很难搞,10季几度你竟然赤膊上阵。

网友A:
你好歹也上个图纸吧

网友:
呵呵 思路清晰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也上个图纸吧

修好亮机的图不是有吗?

网友B:
X50M的两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一个是南桥晶振,一个是北桥没有散热铜管,容易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X50M的两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一个是南桥晶振,一个是北桥没有散热铜管,容易空焊。

这个就是北桥没有散热片,完全靠C壳上的铝片散热.

网友C:
呵呵。其实就是EC和开关板断线。EC也坏了。SB 虚了。NB也虚了。你这机器同时坏这么多地方啊?进水啦?

网友:
修的不错 学习个经验 地位太低不能给你评分 抱歉了

网友D:
楼主的背好白
看来磊科BGA真的很抢手,哥身边那么多人都用这货

雷字不让发

网友:
一机多病啊

网友:
学习学习思路,谢谢楼主在大热天发帖子一路蛮波折的,下次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其实就是EC和开关板断线。EC也坏了。SB 虚了。NB也虚了。你这机器同时坏这么多地方啊?进水啦?

这是二修机,不是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背好白
看来磊科BGA真的很抢手,哥身边那么多人都用这货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理论扎实。我还得加油努力 看何时才能跟上楼主。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能查出来,很厉害。

网友E:
不错不错,真是高手,我还得跟你好好学习学习啊,哈哈!想问个问题,这个点位图是怎么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真是高手,我还得跟你好好学习学习啊,哈哈!想问个问题,这个点位图是怎么看的啊?

有个专门打开点位图的软件,论坛有,你可以自己下载研究吧.

网友:
楼主的坚持不解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你的BGA和我的一样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值得我们学习!
二修机难搞呀!

网友F:
不错的经验!楼主用的什么波波!有波波就可以看测试点啥信号了!

网友:
焊接EC是无铅的......所以把电烙铁加大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的经验!楼主用的什么波波!有波波就可以看测试点啥信号了!

安泰信ATTEN ADS1042C,在迅维网店买的

网友:
全是点位图,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还有就是PICRST不是复位PCI设备的么?为什么加焊北桥就好了啊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很强大。坚持是胜利

网友:
楼主的焊接 还待加强啊

网友:
楼主 开机顺序很清晰 耐力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坚持就是胜利啊,哈哈

网友G:
其实二楼的兄弟是想让楼主上点电路图,因为只有点位图对楼主来说维修很轻松,可对看帖的人比较麻烦,还要自己找图纸对着看,才能理解楼主的维修思路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二楼的兄弟是想让楼主上点电路图,因为只有点位图对楼主来说维修很轻松,可对看帖的人比较麻烦,还要自 ...

这机子没电路图,只要大量修过华硕主板\笔记本的维修人员都知道:华硕的机子,80%是没有电路图的,只有点位图,甚至有很多机子连点位图都找不到!你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足够说明你不是电脑芯片级维修人员.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点发烧啊

网友:
不错技术一流,你的示波器等设备放的太高,是否对使用不方便

网友:
楼主真不错,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求分享过程啊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好样的。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光背是亮点,贴也不错啊

网友:
这天气还算热嘛,我这都11度。 还有上面堆的板子砸下来BGA不就危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思路,还有就是坚持不懈的态度。

网友:
一块板子那么多问题,少见。南北桥以前是不是动过

网友:
最后一张图雷死我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这个机器找到的问题真多。诶,让我修还真难。

网友H:
操,楼主太夸张了吧,穿短袖就能够提现你的热了。

网友:
楼主的设备牛啊!我用的还是土炮呢!!!

网友:
ASUS主板上没有原件标示。看电路图很麻烦。找不到原件

网友:
PCIRST#不是由南桥管理吗?为什么做北桥就有了。原理何在?

网友(点评):
你不怀疑南桥没焊 好?竟然去加焊北桥? 有点运气成分。PCIRST 由SB发出才对吧

网友:
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当时只把它当成北桥虚焊(通病)维修,结果加焊北桥就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操,楼主太夸张了吧,穿短袖就能够提现你的热了。

深圳市内确实很热

网友:
纯表情,小心当灌水处理.

网友:
非常给力啊

网友I:
楼主的点位图软件在哪里下载的啊?可以说一下不?

网友:
楼主好身材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点位图软件在哪里下载的啊?可以说一下不?

本论坛有啊,你搜一下吧

网友:
强悍,设备都有啊,我只有一个万能表晕

网友K:
楼主的波波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波波是什么牌子的啊

是安泰信的

网友:
PCIRST#这是对CPU的复位信号吗?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蛮清晰的,一路过关斩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 应该把点位图纸也传上来   分享啊

网友:
LZ真彪悍@@@

网友:
楼主非常的强大,羡慕学习中。。。

网友:
楼主这精神太给力了,不怕吓到客户

网友:
很不错,基本上和我修机器思路差不多!就是楼主的pcirst信号是不是当成pltrst了?

网友:
太牛B了@!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是哪里啊   还光着膀子修机  海南吗?

网友:
学习经验了。新手,没辛苦费。不好意思哈!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L:
SUSB_ON\SUSC_ON这信号那里来的

网友:
很少见维修人员把风枪摆放的那么高!!!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是不是AMD 的机器啊!

网友M:
“测MINI_PCIE第22脚PCIRST#为OV(不正常)”加焊北桥,为什么呀,复位不是南桥发出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SUSB_ON\SUSC_ON这信号那里来的

E老大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测MINI_PCIE第22脚PCIRST#为OV(不正常)”加焊北桥,为什么呀,复位不是南桥发出的呀?

见我在48楼的回复

网友N:
楼主,BGA放那里,你操作合适吗

网友:
看着裸体就进来了 问题太多了吧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BGA放那里,你操作合适吗

实在没地方放 ,才放那的

网友:
这个贴子质量很高。。

网友:
够强悍的!什么时候拍的?现在俺们这冷的不行

网友O:
PCIRST不出,你做的是北桥,求解,你这个例子,是自己编出来的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楼主这都什么天了衣服都不穿。。强大的一X

网友:
引用 网友O:
PCIRST不出,你做的是北桥,求解,你这个例子,是自己编出来的吧

见我48楼的回复

网友:
都是牛人,经验之做,收藏了

网友:
真给力。。楼主是南方的高手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麻烦你给说一下,仁宝的上电时序,谢谢

网友:
  基础很扎实哦。英伟达的桥 有事没事干干桥 保证好

网友:
是什么意思   还有是不是修好了就是通病啊

网友:
技术猛,人更猛

网友:
楼主好牛啊,这么多问题都能查出来,搞好,佩服

网友:
楼主深厚的内力把这机器救活了

网友:
nv的 没有见过是  32M   是上电条件         呵呵是 25m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本论坛有啊,你搜一下吧

哦  知道了,谢了。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一款 不是很好用

网友:
楼主,你身体真好····

网友:
哈哈。。结果是自己的不小心空焊造成这么多麻烦

网友:
本来只学习了些理论,嘿嘿,来这些实例拿经验

网友:
楼主从背后看 年龄20多岁吧,技术真给力,你是电脑维修人才

网友:
可见楼主的BGA牛X呀,要不然板早废了

网友:
EC和开关板断线。EC也坏了。SB 虚了。NB也虚了。你这机器同时坏这么多地方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着。

网友:
楼主把衣服都脱了,看来修机器还是乐趣十足啊

网友:
这么冷的天还光着,不怕着凉呀,呵呵。不过思路还是很清醒的

网友:
这个点位图我没有用起来

网友:
进水了吗 问题怎么那么说呢

网友:
最后一张图 最给力咯

网友:
LZ厉害,为求冷静判断问题 这么冷的天衣服都搞了

网友:
这就是不看电路图修机的高手啊

网友:
这个很下劲啊,跟着时序来就是简单多了

网友:
楼主这文章对于我们自学的人很有指导意义,收藏了。

网友:
PCIRST#为OV
为什么判断NB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个机器像是澡堂里搓背的。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我是新手,请问一个问题,你测量的那几个信号是什么?SUSB_ON\SUSC_ON
zengokokok
这个相当于S3和S4状态了

网友:
看你这形象是够的热的

网友:
太热是不是给BGA烤的

网友:
楼主可否分享下你的点位图软件。

网友:
兄弟海南的吗?
天热的地方机子问题多,生意也好做吧?

网友:
PCIRST#为OV
为什么判断NB的问题
kanlai 楼主对自己的BGA技术很自信哈

网友:
看来楼主的功底很深,这板子两个桥同时虚,真巧!

网友:
ACIN,LID,BATLOW等这些个基本信号都没有量,BIOS也没有看有没有波,就直接换EC,儿戏点了吧?

网友:
最后一张,给力!!

网友:
这种天气,身有同感。老大,辛苦!

网友:
这机子是摔过的?但是在对待开机这个问题上面楼主思路还是正确的。第二个问题北桥虚焊0.8几   .不错

网友:
电流表就是个不错的仪器 可以看不好多毛病

网友:
上电时序了解满清楚的嘛!我到了VE_ON信号后面的时序就不太清楚了, MINI没有复位是不是说明显卡没有过?

网友:
这种好东西确实值得分享,有看必加。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处理得非常恰当,二修机都修出来了,挺厉害呢

网友:
   再热  修好了   等着收钱就是了

网友:
楼主修机很给力,最后一张更给力

网友:
真牛B啊   楼主练过的吧

网友:
前面的技术值得学习,后面的一图让人不禁完尔

网友:
思路相当明确啊,楼主生财有道了

网友(2014-07-29):
不错,要是我,加焊一个桥不行就不敢再动另一个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有点多哦,楼主有耐心。这个帖子有点老哦,12年的哪位朋友又把它翻出来晒哦!

网友:
估计南桥没事 还是你IO没焊接好

网友:
请问黄鑫船老师,PCIRST#没电压,为什么加焊北桥呢?

网友(2014-09-09):
汗 老黄 看你的头像一直以为你是位清纯的小白脸,没想到呀没想到,你是位抠脚大叔呀

网友:
新手路过,只以为磊科做路由器的还做BGA啊。涨知识了,不过这BGA多少钱?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值得多多学习

网友:
我的点位图怎么用不了呢、楼主把你点位图软件分享xiqa

网友:
感谢楼主倾力分享 小小白进来学习了

网友:
开机时序特别的重要啊,一般机子,开机时序都差不多!

网友(2015-03-26):
好评。太厉害啦

网友:
冬天还这么热啊

网友(2015-05-07):
高手啊,厉害,请多指教。

网友:
楼主相当的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