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过logo死机

楼主(2012-11-09):
大家肯定是知道这是通病,NEC大电容的问题,可是加了6个330电容还是不行,用示波器一看,CPU供电,那规律的正弦波,不死才怪,然后拆下原来的电容,并上6个330也不行了,cpu有时候没有供电,然后趁有供电的时候打了下波形,还是杂波很大,测量了下上下管的波形,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那种锯齿波,别修了,cpu供电芯片估计也有问题了,订了个芯片,明天换上等消息,维修正在进行中,维修过程会在换上芯片后给予答复,

补充内容 (2012-11-11 12:46):
此机器已经维修完毕,故障已经解决,在10楼

网友A:
6个多了,你并2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个多了,你并2个试试看

两个或者六个都那样,关键是场馆的控制极是锯齿波,正常应该是方波

网友B: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楼主

还木有呢,芯片没到呢,等芯片到了再说吧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呵呵。

网友:
上下管你换了没?

网友:
希望楼主马到功成,

网友C:
芯片已经到了,更换了,还是老样子,慢慢研究吧,人家的机器原来还是显示的,中间我找了颗NEC全新的电容更换上去,也是显示,CPU供电芯片VRON有,就是没有供电,下官控制极的电压为5V,明显的保护,想着自己也没有搞别的地方,接着加电容,等到加到8个的时候开机就显示了,电流跳变,然后测量了下cpu供电波形,还是有些许杂波,于是又加上了一个电容,杂波少了很多,下面都有图的,请高手回答下,为什么用一个全新的NEC电容也不行,我是用烙铁飞线过去测试的,没有用风枪,还有这机器我也不是修过一台两台了,原来就是在旁边并联6个电容就可以的,可是这次就是不行,知道后来并联了9个电容才可以正常使用,而且用示波器测量的话还是有些许的特别少的交流成分

网友(2014-11-12):
很少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已经到了,更换了,还是老样子,慢慢研究吧,人家的机器原来还是显示的,中间我找了颗NEC全新的电容更 ...

你都是用的多大的电容?怎么什么样的都有?我们都是用四个新的330从没就没有不行的!  呵呵,刚才没看见发帖时间就回了。。。这么老的帖子谁给顶上来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一下

网友:
最后还是电容的问题,修好了,换几个一样的就行了,东芝m200修的多了,电容拆的快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是用的多大的电容?怎么什么样的都有?我们都是用四个新的330从没就没有不行的!  呵呵,刚才没看见 ...

像这机器NEC电容最好是直接换上6个 330电容,不要再换什么新的NEC上去了。莫名奇妙的问题会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