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只要重启过关机再开就不过内存,要清CMOS才可以!!

楼主(2012-11-09):
主板只要重启过关机再开就不过内存,要清CMOS才可以!!请高手指教下。。。。。
技嘉GA-EP31-DS3l,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是掉电,更换后上管用两下就又烧掉了,找到驱动管再把上管同时更换了就OK了,不掉电了,结果上电发出只要重启,或关机再开机,或进入COMS里设置完退出过进去后不设置退出就会不过内存,档C1,本人刷了一个BIOS结果还是一样,换了32.768晶振,协振电容没有换,听说换Io可以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手上没有这个板的IO,请高手指教一下,个人感觉是不是换了IO,不行的话只有桥了????(本板的IO ITE8718F-S  双桥的主板ICH7  775针的CPU)

网友:
桥的可能性蛮大的

网友:
很抱歉。不知道啊

网友:
焊桥,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干南桥吧

网友:
建议你刷官方的BIOS.

网友:
修过这毛病     是品牌机     加焊好了

网友:
我修到过一次,换IO好了几天,然后又返修了,结果换了南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