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 850 与857D 选哪种 关键在气泵上了犯迷糊

楼主(2012-11-09):
两种气泵好像是不同类型的

气流量也不同
850气流量:   23/min
857D气流量:100/min

857D的气流量大,而且850系列好像现在是淘汰机型
你们说买哪种好

网友:
857d吧 850b这个风枪用着太差劲了 857b还有数字温度 我用850b植显卡 一会的功夫就鼓包了

网友:
谢谢了,继续啊

网友:
2个我都没见过也没用过,

网友:
我的850手柄里的,玻璃管碎了!我的数显850的加热不均匀。刚开机的时候温度不稳定,你调个200度,实际出风口温度可能要到3百多度!等一下才稳定!各个品牌的性能不一样,但新型号的应该好些

网友:
你这两个根本就不一样,850是气泵
857D是国产的风机,好肯定是得好
我建议买气泵就买990AD
风机就买957D,这个是进口的风机,噪音小的很啊

网友:
我用的868D,真的风小啊。

网友:
以前在用857D  感觉还不错。

网友:
嗯!楼主就买850d吧!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用过,没有发表权

网友:
感觉  AT860D  还行!  缺点在,起热太快了!  优点  省电!

网友:
850B,没觉得哪里不好。总的来说,新入手的工具都要适应几天。数显也没什么用。风枪开后,用手摸摸就大概知道温度和风量。

网友:
我用的SAIKE 858D+很不好用,大家千万不要买。谁买谁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