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0 开机不显示或者LOGO后死机是通病吗?

楼主(2012-11-09):
联想G550 开机不显示或者LOGO后死机是通病吗?有时候开几次能开,有时候死机,风扇清了,CPU,显卡加了导热,板子没进水,好好地,最大哪的问题?

网友:
很抱歉,不知道啊

网友:
你说的这种不是通病,但你说的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显卡坏导致加载驱动不显示.二.南桥或BIOS坏.

网友:
南桥 显卡加焊过 还一样 卡LOGO

网友:
写BIOS试试。掉电不

网友:
bios 和显卡可能大。

网友:
看下外设声卡 网卡 pc卡芯片 特别是usb芯片

网友:
排除了系统和 一般的故障 肯定是主板了  根据你说的 应该是南桥或者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排除了系统和 一般的故障 肯定是主板了  根据你说的 应该是南桥或者BIOS的问题吧。。。。。。。。

网友:
BIOS 刷写了 ,还掉电,有时候屏幕 发白,有时候键盘触摸板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