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为何没输出

楼主(2012-11-09):
一块昂达的主板,没内存供电,测量内存供电不断路,9202的1脚电压为5v,5脚电压为5v,7脚电压为4.9v,2脚和4脚均为0v,换了2个9202,结果还是这样,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
很抱歉,不知道啊

网友:
确定是9202  找主板图纸 查查 6  脚FB相关呢。

网友A:
你的RT9202的工作条件好像不满足,有一个升压的电容你查一下

网友:
再换一个吧。。。。。

网友:
1脚BOOT脚自主升压电压好像偏低,应该要比5脚VCC高,查下1脚外围的升压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B:
9202工作条件不正常 1脚

网友:
1脚没有升压电容啊,只有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负极接1脚,正极接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RT9202的工作条件好像不满足,有一个升压的电容你查一下

1脚没有升压电容啊,只有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负极接1脚,正极接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02工作条件不正常 1脚

1脚没有升压电容啊,只有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负极接1脚,正极接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