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THINKPAD E420不触发,蛋疼啊

楼主(2012-11-09):
接一台联想E420,来时待机0。02,电源指示灯不亮,有3,5V待机,不触发。搜了下论坛,都说有通病。
但我这个电源指示灯能亮,并且加热IC,和短接EC44PIN都不能出发,所以怀疑不是通病。于是拆机检查。
蛋疼的事情就丛这里开始。在测试的过程中,不小心把19V和REG5V短路,烧了D95280和EC,于是各发了两个
全新的回来,换上去,现在的问题是,待机0。04无待机3,5V。REG3。3和REG5V都OK,REF 2V也OK,
ON1和ON2有3。3V但就是不出待机3,5V,DD95280换了两个全新的,也是一样,EC换了两个全新的还是一样
论坛说这个机器插上电源的瞬间是有3,5V的,过会才没有,但我这个机器一直就不出3,5V。现在实在搞的没招了
该查的不该查的都查了,还是这样。在几个群里聊了下。都说还是D95280的问题。难道还要买这。个IC,太贵了,
实在受不了。
另外这个机器的EC同时接在EC和南桥下了,并且EC的电源是由待机3,3V提供的,照大家的说法,这个机器待机下是没
3。3V的。只有查上电源的瞬间才有3。3V。所以想问下大家这个机器在待机下,EC有波形没有呢?
还是这个机器的BIOS是不参与开机的,又或者BIOS参与开机,只是在查上电源的瞬间有3,5V的时候,EC就从BIOS里
把开机的程序读出来保存在他自身里呢?希望有知道的朋友说下这个机器在待机下BIOS有波形还是没波形,或者只是查
上电源的瞬间,EC才有度取BIOS的动作
补充内容,还是D95280的 问题 ,有换一家发了两个D95280回来,换上去 就 OK了

在哪订的芯片,麻烦告诉一下呗,,我也订了两个坏的
麻烦问下你那个D95280 Z在哪家订的。我订了2个都是坏的

网友:
这机器待机的时候不出3V和5V的、、只是待机芯片的28脚和29脚产生两个电压、

网友(点评):
恩,所以我就想问下,待机没有的话,BIOS的电源是待机产生的,那BIOS不是就不参与触发了

网友:
你还是测一下开关上有没有3.3V吧.这个机器是触发后才出3-5V的.

网友:
奥 这个机器待机没有3 v5v啊 学习了

网友:
待机状态下EC和南桥的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这个应该主要查REG5V去到那些地方,短接了19V那么用到这个电的地方都有坏的可能

网友:
您这要按照时序查

网友:
这机子通病是待机芯片,但你这19v
接到5v上了,那就不知道烧了多少东西了,

网友:
换3V5V心片就可以了,通病,我换了两台了,

网友:
没 3 5V 就好搞 修过几台了

网友:
一句话,芯片商家害人。

网友:
能给个购买芯片的连接吗?买到的都是假的

网友(点评):
本本芯片张,着家买的是OK的。开始在小郭本本那买的是假的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都有的

网友:
DD95280假的太多了,买不好就上当,还死贵。有一次为修一台机,连续买了3家的6片芯片才修好,哭死了。

网友:
求证实:是不是插适配器瞬间有3V、5V,过后就会消失,待机是由28、29PIN线性电压待机?3V、5V要触发后才出来?

网友:
我的也修好了  买个芯片花了我75  。。。。。

网友:
太啃了。我也修到待机问题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要40多块大洋呢,坑爹的贵了,我修好五六台了

网友(2012-12-10):
又是D92580,在网上买时一定要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