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11-09):
故障说明   联想F40A单用电池不会掉电; 单用适配器(不上电池)可以开机使用但不定时掉电 掉电以后可以再开机使用,有一个情况如果充电灯不亮不闪烁机器可以一直用一旦充电灯开始闪烁很快就会掉电;接上适配器也上起电池可以开机使用刚开始还充电。但充一会儿就不充电了 充电灯由红色变为蓝色很快也会掉电。
对此故障我没有思路 请各位朋友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1-13 09:09):
机器已修复 故障点是电池温控信号接口到EC线路漏电 直接飞了一条线 故障排除  从图纸上看温控是直接到EC的中间只有一个接地电容 取了电容也一样 所以就飞线解决。

网友:
充电切换电路出固障了,修充电切换电路。

网友:
现在就找不到点下刀。接上电池在变灯的时候测量了电池接口的信号正常。系统也能认到电池就是不充电。

网友A:
那就是适配器不开机了,差保护隔离了,看看Q1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用适配器和电池可以开机就可以跳过保护隔离电路了直接从充电芯片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适配器不开机了,差保护隔离了,看看Q1有没有问题

适配器是能开机的,你在看一下我写的故障说明。谢谢

网友:
接可调电源观察一下掉电时的电流状况,怀疑你的适配器有问题。看你的帖子没用可调电源观察电流。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