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D盘为系统启动盘

楼主(2012-11-09):
我想装双系统,C盘装了XP,D盘装了Win7,但是启动的时候就是从C盘启动,不能从D盘启动,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D盘做个主引导修复试试

网友:
启动机器后点我的电脑属性,点高级系统设置,里面有个启动和故障恢复,里的设置选成win7就可以了下次重启就默认win7为主系统

网友:
把d盘设为活动分区就可以

网友:
开机不是可以选的吗 一个啊盘符一个系统阿 系统没有装好吧

网友:
可以装个启动引导软件。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下面的帖子
http://notebook.it168.com/tu/1335446_1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