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2E液晶触摸板问题

楼主(2012-11-09):
因为其他故障扯开机盖,不小心把触摸板的排线拉掉了,从触摸板恰头哪里掉的,重插上就好了,当时没注意顺序,后来又一次不小心给拉掉了,这次插上触摸板就失灵了,请问高手这里的线序是多少呢?它有5根线,1红,4黑。

网友:
先确定好电源和接地。 其他的就随便试 没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我有一台也是这样试好的,不过楼主的如果是整个插头扯下来的话,线序应该没乱,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
沙发说的有道理  你可以一试

网友:
问题就是确定不了,地钱和电源,这个头痛啊,5根线,一红,4黑,按理说红色应该是电源,但实际测试红色居然是接地的,然后其他几根线,都有电压,都在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