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电源的5VSB与5V短接是否可以?

楼主(2012-11-09):
在关机状态下,5VSB和5V短接对电脑会有什么影响?
在开机状态下,5VSB和5V短接对电脑会有什么影响?

目前有个内置USB HUB,D头接电源取电,同时也用USB线连接至主板获取USB通讯,看了下电路,直接将USB的5V与D头的5V接在一起了,这样在关机的状态下,如果USB设定为接5VSB,那岂不是也输出到5V了?已经出现的情况是:关机状态下,光驱灯亮(有5V,无12V接入),电脑开机指示灯亮,电源风扇转(可能是特例,一般电源风扇是接12V的,这个电源可能是用的5V的风扇);机箱上有个接D头5V的风扇也转;开机状态下一切正常。

本想将USB的关机通电功能关闭,接5V的,但是主板上没有看见跳线,BIOS中也没找到相关选项。

另外有点特殊的情况是,我的主板是技嘉3倍力的主板,可能和普通主板的USB电力输出有点不一样。

本想改一下USB HUB的电路,在USB输入(5VSB)和D头上各串一个二极管到HUB的USB输出端的,但是0.7V压降怎么处理?或者能否设计个电路,在没有电压损失和几乎没有电阻的情况下,5V没电就接通5VSB,5V有电就切断5VSB,接入5V?

网友:
不能直接短接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想USB自动适应一直有电吗?这需要用到电源管理芯片和P型场效应管

网友:
在关机状态下,不能短接,硬盘光驱都直接5V的,短接会造成待机5V过载!
在开机状态下,理论上短接没影响

网友:
如果可以,电源为什么要设计成+5V和+5V SB分开的呢,USB用+5V或+5V SB供电是通过主板上的跳线进行切换的,它为什么不是直接连通的?关于直流风扇,都是用红黑线来表明电源方向,与其使用电压无关,电脑用的风扇一般都是+12V的,交流风扇的线颜色是一样的,风扇使用交、直流及其电压会在风扇的标签注明,同时还有功率、电流,及轴承形式,润滑方式等。。。

网友:
讨论这个有什么意思?

网友:
只能自己动手设计一个小芯片了,可以是可以的,你得有电子电路设计的能力

网友:
你不要用待机5V   接在光驱5V上 关机后不就断电了?

网友:
同意版主!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想干什么。5Vsb和5V是不可以短接的。

网友:
表述约定:为了便于区分,现在将5VSB称为5VSB ,将主板D头的5V输出称为5V+,将USB线路中的5V称为 USB 5V。

现在状况是,由于USB HUB的设计使用了简单的将USB 5V与D头的5v+短接的设计;
以及关机后主机的USB 5V输出的是5VSB;

所以实际上关机状态下已经将5VSB与5V+短接了,并且造成了5VSB反向向5V+供电的情况,使得所有依赖5V+的电路都处于工作状态。

不过现在用个继电器完美解决问题了,逻辑上也就是在D头没有电(关机)时,将D头完全从USB HUB断开,防止5VSB回流;在D头有电时(开机),则D头接入USB HUB,与5VSB短接。至于影响,分析如下:

在关机状态下,D头的5V+与从主板来的USB 5V(此时是5VSB)是断开的,但是USB HUB仍然能够输出 5VSB,如果需要离线充电、键鼠唤醒开机等都能使用;

开机后,主板上的USB口5V会自动从5VSB切换到5V+,而 USB HUB也同样将D头的5V+接入了来自主板的USB 5V(此时是5V+),则不存在5VSB与5V+短接的问题;

即使主板本身处理不当,无论开关机始终都从5VSB取5V,也无妨,开机后电源的5VSB与5V+之间没有电位差,也不会有影响。

网友:
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对电源一点也不了解,电是很危险的,先学习好基础知识,你自然明白可不可以短接!

网友:
事在人为!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可以,脱机没有反应,装在电脑上不能开机